ARM程序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3、在ARM程序段的执行过程中,PC通常指向( )
A. 当前执行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处
B. 当前执行指令的下两条指令处
C. 当前预取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处
D. 当前预取指令的下两条指令处
选哪个呢?

网友A:
答案当然是A咯

网友B(2008-06-09):
呵呵 显然是A了。。。。

网友C:
由于ARM采用了流水线机制,当正确读取了PC的值时,该值为当前指令地址值加8个

字节。也就是说,对于ARM指令集来说,PC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由于ARM

指令是字节对齐的,PC值得第0位和第1位总为0。

显然。。。。太确定了吧你们

网友D:
支持一下楼上

网友E(2008-11-02):
支持4楼  A 肯定不对啊
你那是51指令把

网友F:
ARM采用多级流水线技术,PC总是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答案是B

网友G(2009-10-15):
选B,不过4楼的一点说错了,ARM是字对齐,或半字对齐的吧

网友H(2010-01-27):
ARM7是三级流水线工作,PC加2  选B   ARM9是五级流水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