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外围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8-05-21):
最近正在学习单片机,要做一个交通灯的设计。。。

不过外围电路不怎么会设计,里面的程序倒是可以自己编写、

想问一下各位在学习单片机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外围电路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啊、、、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确那些输入输出信号,输入信号该怎么处理(在输入到单片机前),输出信号又该怎么处理(从单片机输出),然后分别用什么器件去完成这些处理功能.一般会涉及到信号模数转换,信号放大等等外围电路或芯片.

    你能写里面那些程序也不错啦,呵呵,加油哦~!

                                                                                               我QQ:409225142,可以相互交流哦~!

网友B: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C:
我觉得硬件要比软件好弄,就是个转换问题,用光耦应该行吧。我是刚来的,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D:
用74LS04非门和单片机IO口控制LED就能搭建交通灯了,要实现倒计时可以加数码管。
熟悉流水灯和数码管显示实验后做个交通灯控制器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