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ALL和LJMP的作用与区别

楼主(2008-05-22):
k0:  mov     a,p3
        anl     a,#11000000b
  cjne    a,#00000000b,k1
  call    kk0
   kl: cjne    a,#01000000b,kl1
  call    kk1
   k2: cjne    a,#10000000b,kl2
  call    kk2
   k3: cjne    a,#11000000b,kl3
  call    kk3      ;ì ×aè¥ ′DDRMA227 ¢2363é ·3ìDò
   ret
这里的LCALL和LJMP好像都可以用哈,你说哪个好一些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5-22 0:10:37编辑过]

网友A:
你上面是什么程序?乱七八糟
LCALL和LJMP区别:
LCALL子程序调用,子程序执行完通过RET返回到LCALL指令的下一条继续执行
LJMP是程序地址范围超过2K时要用到的长跳转指令

网友B:
LCALL是调用子程序,相当于把子程序放在LCALL位置处,作用是为了方便,对同一子程序不进行多次重复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