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帮忙,谢谢了,很急

楼主(2008-05-23):
最近小弟我在做一个红外发射接收实验,用汇编编一个P1.0口输出方波程序,然后通过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接收信号。

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学校实验室开发板上做调试的时候接收信号很稳定,但把程序烧入单片机再接到自己的电路板上接通电源时发现根本没接收信号

在实验室做时红外发射管两端的压降是2.2V左右,可是在电路板上接通电源后却只有0.8伏了,0口也是这个电压,我是用0口直接接发射管的。而单片机其它口没用上,都是输出高电平

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电路板上没接单片机的复位电路,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单片机通电后没执行程序???

楼主:
哥哥们,帮点忙吧,救命啊

网友A:
自己的电路板设计有问题 有图不???

楼主:
可能是电路板问题啊,我上午试了下,居然一下子有红外线发射,红外发射管的压降突然升到1.2V,可以正常发射,用手机摄像头检测,有红外线。

电路板很简单的啊,我再找找问题吧。

是不是不接复位电路是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A:
如果你怀疑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你可以执行手工复位的,手工将复位的单片机pin 接到高电平几秒然后松开,这样就执行了复位操作,如果还存在问题,就不是没有接复位电路导致的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