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各位高手AT89S51程序代码分析.我不懂英文.看不懂代码表示什么!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08-05-24):
请教各位高手AT89S51程序代码分析.我不懂英文.看不懂代码表示什么!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不用懂英文也可以学好单片机的,指令就那么几十条,很简单,灵活运用就好

网友B(2014-10-27):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