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6):
各位高手,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单片机实验板的所有的I/O口都接了LED,我的蜂鸣器是接在P3。7上的,我想驱动蜂鸣器,可是蜂鸣器却没有动静,到是P3。7上的LED闪个没停,我想请问下,如何才能驱动蜂鸣器啊? 就是说怎么样绕开连在P3。7上的LED驱动蜂鸣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样的单片机了
一般的单片机的I/O驱动电流仅10mA,而且还接了LED,电流就跟小了
要加驱动,可以使用三极管P3.7接基极,发射极接高电平,集电极接蜂鸣器,当然重要还要适当加一定阻值的电阻。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你要说明用的是NPN型还是PNP型BJT,不同型号有不同的接法。
你说的是PNP型的接法

网友C:
试验板已经做好了的,加个上拉电阻比较简单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