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 0000H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5-27):
为什么有的程序刚开始一定要 ORG 0000H这一项,而有的刚好不能有它 请问为什么?什么情况下该有???

网友A:
ORG  0000H是一条汇编伪指令,它指定下一条语句将在哪里开始,这种汇编伪指令只是编译生成项目时给编译程序用的,在目标码中不体现。如果在51单片机中用外部中断的话,这条语句用得上。

网友B:
ORG 0000H在汇编时不产生相应的机器语言指令,只是指导程序该从哪里开始,,,若要正规的程序,一般都写上ORG 0000H.........

网友C:
其实也不一定要写,因单片机上电或复位后默认就是从0000H开始执行的

网友D(2008-07-11):
那一般写程序是从51的那个地址开始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