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这错怎么改

楼主(2008-05-27):
void Timer1 ISR(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定时器2中断,用于按键扫描 {unsigned char keytmp; char tmp; TH1=0x15; TL1=0xa0; } // 每30ms中断一次 if(show_status==1 || show_status==2) //当前显示或设置时间 { display[0]=hou/10; display[1]=hou%10; display[2]=min/10; display[3]=min%10; display[4]=sec/10; display[5]=sec%10; } C141:syntax error near 'void' C136:'Timer':'void' on variable C129:missing ';'before 'ISR' 这三个错误都是指向我复制的这段程序的第一行,哪位老师明白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给人看的么。。。。

网友B(2008-07-21):
我是单片机学习新手,有个问题想请问高手们。请问以下的程序是如何得来的,那些数字是根据什么算来的?
DELAY:  MOV  R3, #50;
   D1:  MOV  R4, #20;
   D2:  MOV  R5, #248;
        DJNZ R5, $;
        DJNZ R4, D2;
        DJNZ R3, D1;
        RET
        END

我这个问题也想请教高手啊

网友C:
50*20*248=0.2S

网友D(2008-11-27):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