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程序存储器扩展上我有一事不明

楼主(2008-05-30):
当/EA接VCC,单片机就会先在机内ROM中执行,当执行完内部ROM(8k)后,再在外部ROM中的0000地址寻址还是在外部ROM的8K以后开始寻址?

网友A:
楼主看书不够细心啊 当执行完内部ROM(8k)后,是在外部ROM的8K以后开始寻址的,所以这难免造成外部ROM与内部ROM重叠地址区的浪费

网友B:
当EA/Vpp接高电平时,还要看PC 里的值是否小于或等于片内ROM的地址空间,若小于或等于,就从片内ROM开始取指令,当PC里的值大于片内ROM的值时,就到外部ROM取指令,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到高于片内ROM地址的地方取指令...........也就是不会到0000H去取指令。。。

网友C(2012-03-10):
可以从外部0000H读,不过得设置一下指针,避免外部空间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