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串行口调试软件comdebug 接收不到单片机的任何信息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6-06):
请问一下,串行口调试软件comdebug  接收不到单片机的任何信息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连串口了吗???

楼主:
连了.就是没反应.

网友A:
接收口选对了吗?单片机有没有发送数据??你确定单片机发送数据正确???

楼主:
怎么才能知道单片机有发送数据啊?

网友A:
http://www.51hei.com/mcu/66.html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网友B(2014-10-27):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