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断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8-06-09):
想用89S51写个24C02掉电保护的程序,用个按键接在P1.1口,按下键,数码管加1,断电后,再开机,数码管可以显示之前数值.掉电后,再开机,51会复位,我是个新手,怎么写程序也把掉电前的数据保护不了.有谁可以提示下吗?

我参考过网上的写24C02的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A:
断电之前瞬间,电流曲线不是马上骤降到0的,而是有一条递减曲线的。所以,24c02是可以判断电流有没有下降的。在降到某个值的时候,它将进行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