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的AD转换程序??

楼主(2008-06-12):
请问有没有8051F的AD转换程序?有急用,唉,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没有在这也先谢谢您了

网友A:
我编过ADC0809的程序,要不?

网友B(2008-08-07):
我也想要。。。

网友C(2009-03-09):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0809 XBYTE[0x0B000] //P2.6?通
float sum=0,fjg;
uint i,j,*q,*p,sd=5;
sbit p1_0=P1^0;
void wait(uint n);
void main(void)
{ j=0;
    TMOD=0X01;//?置定?器0
    TH0=0XFC;//定?????1ms
    TL0=0X18;
      EA=0;//先?中?
      EA=1;//??中?
      ET0=1;
      //TR0=1;
    for(; ;)
    {
      if(j=20){
do{}while(!TF0);
q=0x30;
for(i=0;i<20;i++) //?化后的?值求均方根
{sum=sum+(*q)*(*q);
q++;
}
    sum=sum/20;
fjg=sqrt(sum);
if(fjg>sd)          //判?是否跳?
p1_0=1;
j=0;
}}
}
void power(void)
{ uchar x;
for(;;)
        {ADC0809=0x01;
        wait(1000);
        x=ADC0809;
        P2=x;
        }
}

void wait(uint n)
{ u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j++);
}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p=ADC0809;
p++;
TH0=0XFC;
TL0=0X18;
TR0=1;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