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数字钟本来要共阴的数码管子买错了买了 共阳的~怎么改程序

楼主(2008-06-15):
求~!程序怎么,改关于数字钟的~!
制作数字钟,本来要买的数码管是共阴的 买错了 买到了共阳的~所以要改程序这么改~!这么定义~!折磨了半天。没搞定 其他都一样。就是唯独共阴的变成了共阳的了!~那位大哥可以帮帮忙

SECOND          EQU 30H

MINITE                     EQU 31H

HOUR            EQU 32H

HOURK          BIT P0.0

MINITEK         BIT P0.1

SECONDK        BIT P0.2

DISPBUF                    EQU 40H

DISPBIT            EQU 48H

T2SCNTA          EQU 49H

T2SCNTB         EQU 4AH

TEMP                      EQU 4BH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BH

        LJMP INT_T0

START:  MOV SECOND,#00H

        MOV MINITE,#00H

        MOV HOUR,#12

        MOV DISPBIT,#00H

        MOV T2SCNTA,#00H

        MOV T2SCNTB,#00H

        MOV TEMP,#0FEH

        LCALL DISP

        MOV TMOD,#01H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WT:     JB SECONDK,NK1

        LCALL DELY10MS

        JB SECONDK,NK1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S60

        MOV SECOND,#00H

NS60:   LCALL DISP

        JNB SECONDK,$

NK1:    JB MINITEK,NK2

        LCALL DELY10MS

        JB MINITEK,NK2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M60

        MOV MINITE,#00H

NM60:   LCALL DISP

        JNB MINITEK,$

NK2:    JB HOURK,NK3

        LCALL DELY10MS

        JB HOURK,NK3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NH24

        MOV HOUR,#00H

NH24:   LCALL DISP

        JNB HOURK,$

NK3:    LJMP WT

DELY10MS:

        MOV R6,#1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DISP:

        MOV A,#DISPBUF

        ADD A,#8

        DEC A

        MOV R1,A

        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MINITE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10

        MOV@R1,A

        DEC R1

        MOV A,SECOND

        MOV B,#10

        DIV AB

        MOV @R1,A

        DEC R1

        MOV A,B

        MOV @R1,A

        DEC R1

        RET

INT_T0:

        MOV TH0,#(65536-2000) / 256

        MOV TL0,#(65536-2000) MOD 256

        MOV A,#DISPBUF

        ADD A,DISPBIT

        MOV R0,A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1,A

        MOV A,DISPBIT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3,A

        INC DISPBIT

        MOV A,DISPBIT

        CJNE A,#08H,KNA

        MOV DISPBIT,#00H

KNA:    INC T2SCNTA

        MOV A,T2SCNTA

        CJNE A,#100,DONE

        MOV T2SCNTA,#00H

        INC T2SCNTB

        MOV A,T2SCNTB

        CJNE A,#05H,DONE

        MOV T2SCNTB,#00H

        INC SECOND

        MOV A,SECOND

        CJNE A,#60,NEXT

        MOV SECOND,#00H

        INC MINITE

        MOV A,MINITE

        CJNE A,#60,NEXT

        MOV MINITE,#00H

        INC HOUR

        MOV A,HOUR

        CJNE A,#24,NEXT

        MOV HOUR,#00H

NEXT:   LCALL DISP

DONE:   RETI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40H

TAB: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07FH

        END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6-15 12:33:36编辑过]

网友A:
编码取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别忘记哦

网友C(2008-07-17):
方法:1软件改取码表
         2,硬件加7404

网友D(2009-09-19):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如果不用硬件加74,加上拉电阻,然后把编码取反。
为什么要加上拉,上拉的值一般取多少?

网友F(2015-06-03):
改七段码

网友G:
片选也要取反,共阴是低电平选中,共阳就是高电平选中。
外围电路也需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