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元件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08-06-15):
电路中元件参数怎么确定?
    在电路中我们知道给定电源的电压,但其他元件(比如电阻,三极管,二极管)的参数怎么确定.就拿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知道信号是y=sinax,Ucc=5v,目的是要使Uo=50sinax.(这里的数据是大概给的,你们也可以自己该).但电路中的2个三极管,电阻,和二极管的参数就不知道怎么确定了.电阻是通过计算静态工作点来得值吗?如果计算出了三极管和二极管的值,我们选用元件的时候,是不是元件的值比我们计算的值大就可以用?
   小弟在这先谢谢你们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15 13:17:29编辑过]

网友A:
一般在电路中都有标注的,如果没有标注的可以估计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我想的是自己设计电路时,参数的设定,那些值是大概就可以了吗?

楼主:
大哥你能说说怎么估计吗?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B(2009-01-01):
找模拟电子,童诗白的还不错,适合初学者,我现在正在学习。比康华光的更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