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是8个中断源吗

楼主(2008-06-17):
AT89C51 dAtAsheet上说有8个中断源,但是除了6个有中断向量的中断源(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1/2,串行中断)外,另外两个中断源是什么?????????? 我的理解,认为串行通信中断和定时器2中断应该分别对应两个中断源,但只有一个中断矢量,这样才刚好是8个中断源,而且AT89C51的dAtAsheet中说的6个中断源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市面上很多书都是写的AT89C51只有5个中断源, 中断系统是具有8个中断源、6个中断矢量、2个级优先权的中断结构; 串行口是具有一个全双工的可编程串行通信口; 具有一个数据指针DPTR

网友A:
比较深入
我只知道我们能用到的
51 是五个中断
52 是六个中断

网友B:
具我所知,51有5个中断,两个优先中断~

网友C:
51只有5个中断,两个定时器中断两个外部中断一个串行口中断,两个两个优先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