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写个单片机电子时钟的软件设计方案啊

楼主(2008-06-24):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写个单片机电子时钟的软件设计方案啊,急要啊

网友A(2017-02-26):
#include<AT89C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TIME (0X10000-50000) #define FLAG 0XEF  //闹钟标志 //引脚连接图 sbit rst=P3^5; sbit clk=P3^4; sbit dat=P3^3; sbit rs=P1^5; sbit rw=P1^6; sbit e=P1^7; sbit DQ=P1^4;        //温度输入口 sbit ACC_7=ACC^7; //全局变量及常量定义 unsigned char i=20,j,time1[16];  unsigned char alarm[2],time2[15],time[3]; unsigned char code Day[]={31,28,31,30,31,30,31,31,30,31,30,31};//12个月的最大日期(非闰年) //音律表 unsigned int code table1[]={64260,64400,64524,64580,64684,64777, 64820,64898,64968,65030,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 //发声部分的延时时间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82,1,0x81,0xf4,0xd4,0xb4,0xa4, 0x94,0xe2,1,0xe1,0xd4,0xb4,0xc4,0xb4,4,0}; //LCD自建字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18,0x1b,5,4,4,5,3,0,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年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1,0x00,//月 0x0f,0x09,0x09,0x0f,0x09,0x09,0x0f,0x00};//日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闹钟中用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h1,tl1; unsigned char temp_data[2]={0x00,0x00};               // 读出温度暂放 bit flag;  //18b20存在标志位 /***********11微秒延时函数**********/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18B20复位函数**********/ RST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DQ=1;_nop_();_nop_();  DQ=0;    //  delay(50); // 550us  DQ=1;    //   delay(6);  // 66us  for(i=0;i<0x30;i++)  {   if(!DQ)    goto d1;     }  flag=0;  //清标志位,表示ds1820不存在  DQ=1;  return; d1: delay(45);    //延时500us  flag=1;  DQ=1;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  /**********18B20写命令函数*********/ //向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1Byte18B20(unsigned char val) {  unsigned char i;  for (i=8; i>0; i--) //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一位  }  DQ=1;  delay(1);   } /*********18B20读1个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1Byte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0;  for (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    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读出温度函数**********/ Read18B20() {  RST18B20();          //总线复位  if(!flag)  //判断ds1820是否存在?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return;         //Write1Byte18B20(0xCC);    // Skip ROM  //Write1Byte18B20(0x44);    // 发转换命令  //delay(70);    Write1Byte18B20(0xCC);    //发Skip ROM命令  Write1Byte18B20(0xBE);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1Byte18B20();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1Byte18B20();   //温度高8位   RST18B20();  Write1Byte18B20(0xCC);    // Skip ROM  Write1Byte18B20(0x44);    // 发转换命令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DealTempData() {  unsigned char n=0,m;         if(temp_data[1]>127)//负温度求补码  {   temp_data[1]=(256-temp_data[1]);   temp_data[0]=(256-temp_data[0]);   n=1;  }  time2[13]=ditab[temp_data[0]&0x0f]+'0';  time2[12]='.';  m=((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if(n)  {   m-=16;  }  time2[9]=m/100+'0';  time2[11]=m%100;  time2[10]=time2[11]/10+'0';  time2[11]=time2[11]%10+'0';  if(time2[9]=='0')//最高位为0时都不显示  {   time2[9]=0x20;    if(n)//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    time2[9]='-';   }   if(time2[10]=='0')   {    if(n)    {     time2[10]='-';     time2[9]=0x20;    }    else     time2[10]=0x20;    if(time2[11]=='0'&&time2[13]=='0')     time2[11]=time2[12]=0x20;   }     } } delay1ms(unsigned char time)  //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me;i++)  {   for(j=0;j<250;j++);  } } //使能1602 EnableLCD() {  rs=0;  rw=0;  e=0;  delay1ms(3);  e=1; } //写LCD函数 WriteLCD(unsigned char i) {  P0=i;  rs=1;  rw=0;  e=0;  delay1ms(2);  e=1; } //写LCD内部地址函数 WriteLCDRAM(unsigned char data *address,m)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m;i++,address++)  {   j=*address;   WriteLCD(j);  } } //LCD显示 LCDSHOW() {  P0=0XC;    //显示器开、光标关  EnableLCD();  P0=0x80;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EnableLCD();  WriteLCDRAM(time1,16);  P0=0xc1;   //写入显示起始地址  EnableLCD();  WriteLCDRAM(time2,15); } //自建字函数库 DesignHZ() {  unsigned char i;  P0=0x40;  EnableLCD();  for(i=0;i<32;i++)  {   WriteLCD(tab[i]);   delay1ms(2);   } } //写DS1302子程序 Write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dat=address&1;   _nop_();   clk=1;   address>>=1;   clk=0;  } } //读DS1302子程序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 {  unsigned char i,j=0;  for(i=0;i<8;i++)  {   j>>=1;   _nop_();   clk=0;   _nop_();   if(dat)    j|=0x80;   _nop_();   clk=1;  }  return(j); } //部分显示数据初始化 TimeInit() {  time1[1]=time1[13]=time2[8]=time2[9]=time2[10]=0x20,time2[14]=0;  time1[6]=1,time1[9]=2,time1[12]=3,time1[2]='2',time1[3]='0';  time1[14]='W',time2[2]=time2[5]=':';  WriteDS1302(0xc1);  alarm[0]=ReadDS1302();  rst=0;  WriteDS1302(0xc3);  alarm[1]=ReadDS1302();  rst=0;  WriteDS1302(0xc5);  time1[0]=ReadDS1302();  rst=0; } //读取时间 ReadTime() {  unsigned char i,m,n;  WriteDS1302(0x8d);   //读取年份  m=ReadDS1302();  rst=0;  time1[4]=m/16+0x30;  time1[5]=m%16+0x30;  WriteDS1302(0x8b);   //读取星期  m=ReadDS1302();  rst=0;  time1[15]=m+0x30;  for(i=7,n=0x89;i<11;i+=3,n-=2) //读取月份和日期  {   WriteDS1302(n);   m=ReadDS1302();   rst=0;   time1[i]=m/16+0x30;   time1[i+1]=m%16+0x30;  }  for(m=0,i=0,n=0x85;i<7;i+=3,n-=2,m++) //读取时,分,秒  {   WriteDS1302(n);   time[m]=ReadDS1302();   rst=0;   time2[i]=time[m]/16+0x30;   time2[i+1]=time[m]%16+0x30;  } }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i--;  if(i==0)  {   if(j!=0)    j--;      i=20;  }  TH0=TIME/256,TL0=TIME%256;   } //闹钟部分 intime1() interrupt 3 {  TH1=th1,TL1=tl1;  P3_2=!P3_2; } //显示闹钟设置数据 showalarm() {  unsigned char i,j,a,b,n;  ET1=1;  for(j=0;j<6;j++)  {   i=0;   while(1)   {    a=table2[i];    if(a==0)     break;    b=a&0xf;    a>>=4;     if(a==0)    {     TR1=0;     goto  D1;    }    a=((--a)<<1)/2;    TH1=th1=table1[a]/256,TL1=tl1=table1[a]%256;    TR1=1; D1:   do    {     b--;     for(n=0;n<3;n++)     {      ReadTime();      LCDSHOW();      P2=0xf7;      if(P2==0xe7)      {       delay1ms(100);       if(P2==0xe7)       {        TR1=0;        ET1=0;        return;       }       }     }    }while(b!=0);    i++;       }   TR1=0;       }  ET1=0; } //根据日期的变动自动调整星期 unsigned char setweek() {  unsigned char i=5,j,n;  j=(time1[4]&0xf)*10+(time1[5]&0xf);  n=j/4;  i=i+5*n;  n=j%4;  if(n==1)   i+=2;  else if(n==2)   i+=3;  else if(n==3)   i+=4;  j=(time1[7]&0xf)*10+(time1[8]&0xf);  if(j==2)   i+=3;  else if(j==3)   i+=3;   else if(j==4)   i+=6;   else if(j==5)   i+=1;   else if(j==6)   i+=4;   else if(j==7)   i+=6;   else if(j==8)   i+=2;   else if(j==9)   i+=5;  else if(j==11)   i+=3;   else if(j==12)   i+=5;  if(n==0)   if(j>2)     i++;   j=(time1[10]&0xf)*10+(time1[11]&0xf);  i+=j;  i%=7;  if(i==0)   i=7;  return(i);  } //设置时间 settime() {  unsigned char i=0x85,year,month,day,n;  time2[6]=time2[7]=0x30,time1[14]=time1[15]=0x20;  LCDSHOW();  while(1)  {     P0=0xe;   //显示器开、光标开   EnableLCD();   P0=i;   //定光标   EnableLCD();   P2=0xf7;   if(P2!=0XF7)   {    delay1ms(100);    //延时0.1s去抖动    if(P2!=0XF7)    {     j=7;     if(P2==0X77)     {      i+=3;      if(i==0x8e)       i=0xc2;      else if(i>0xc5)       i=0x85;     }     else if(P2==0xb7)     {      year=(time1[4]&0xf)*10+(time1[5]&0xf);      month=(time1[7]&0xf)*10+(time1[8]&0xf);      day=(time1[10]&0xf)*10+(time1[11]&0xf);      if(i==0x85)      {       year++;       if(year>99)        year=0;       if((year%4)!=0)        if(month==2&&day==29)         day=28;      }      else if(i==0x88)      {       month++;       if(month>12)        month=1;       if(day>Day[month-1])       {        day=Day[month-1];        if(month==2&&(year%4)==0)          day=29;       }             }      else if(i==0x8b)      {       day++;       if(day>Day[month-1])       {        if(month==2&&(year%4)==0)        {         if(day>29)          day=1;        }        if(month!=2)         day=1;       }      }      else if(i==0xc2)      {       n=(time2[0]&0xf)*10+(time2[1]&0xf);       n++;       if(n>23)        n=0;       time2[0]=n/10+0x30;       time2[1]=n%10+0x30;      }      else      {       n=(time2[3]&0xf)*10+(time2[4]&0xf);       n++;       if(n>59)        n=0;       time2[3]=n/10+0x30;       time2[4]=n%10+0x30;      }      time1[4]=year/10+0x30;      time1[5]=year%10+0x30;      time1[7]=month/10+0x30;      time1[8]=month%10+0x30;      time1[10]=day/10+0x30;      time1[11]=day%10+0x30;      LCDSHOW();     }     else if(P2==0xd7)     {      WriteDS1302(0x8c);      WriteDS1302((time1[4]&0xf)*16+(time1[5]&0xf));      rst=0;      WriteDS1302(0x8a);      WriteDS1302(setweek());      rst=0;      for(i=7,n=0x88;i<11;i+=3,n-=2)      {        WriteDS1302(n);       WriteDS1302((time1[i]&0xf)*16+(time1[i+1]&0xf));       rst=0;      }      for(i=0;i<7;i+=3,n-=2)      {       WriteDS1302(n);       WriteDS1302((time2[i]&0xf)*16+(time2[i+1]&0xf));       rst=0;      }      TR0=0;      time1[14]='W';      return;     }     else     {      TR0=0;      time1[14]='W';      return;     }    }   }    if(j==0)   {     TR0=0;    time1[14]='W';    return;   }  } } //设置闹钟 setalarm() {  unsigned char i,n;  for(i=1;i<16;i++)  {   time1[i]=0x20;  }   time2[0]=alarm[0]/16+0x30;  time2[1]=(alarm[0]&0xf)+0x30;  time2[3]=alarm[1]/16+0x30;  time2[4]=(alarm[1]&0xf)+0x30;  time2[6]=time2[7]=0x30;  LCDSHOW();  i=0xc2;  while(1)  {   P0=0xe;   //显示器开、光标开   EnableLCD();   P0=i;   //定光标   EnableLCD();   P2=0xf7;   if(P2!=0XF7)   {    delay1ms(100);    //延时0.1s去抖动    if(P2!=0XF7)    {     j=7;     if(P2==0X77)     {      i+=3;      if(i>0xc5)       i=0xc2;     }     else if(P2==0xb7)     {      if(i==0xc2)      {       n=(time2[0]&0xf)*10+(time2[1]&0xf);       n++;       if(n>23)        n=0;       time2[0]=n/10+0x30;       time2[1]=n%10+0x30;      }      else      {       n=(time2[3]&0xf)*10+(time2[4]&0xf);       n++;       if(n>59)        n=0;       time2[3]=n/10+0x30;       time2[4]=n%10+0x30;      }      LCDSHOW();     }     else if(P2==0xd7)     {      WriteDS1302(0xc0);      WriteDS1302((time2[0]&0xf)*16+(time2[1]&0xf));      rst=0;      WriteDS1302(0xc2);      WriteDS1302((time2[3]&0xf)*16+(time2[4]&0xf));      rst=0;      time1[0]=FLAG;      WriteDS1302(0xc4);      WriteDS1302(time1[0]);      rst=0;      TR0=0;      TimeInit();      return;     }     else     {      TR0=0;      TimeInit();      return;     }    }   }    if(j==0)   {     TR0=0;    TimeInit();    return;   }  } } main() {  IE=0X82;  TMOD=0x11;  WriteDS1302(0x8E);   //禁止写保护  WriteDS1302(0);  rst=0;  P0=1;    //清屏并光标复位  EnableLCD();  P0=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EnableLCD();  P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EnableLCD();  DesignHZ();   //自建字  TimeInit();  while(1)  {    ReadTime();    //读取时间   Read18B20();         //读出18B20温度数据   DealTempData();         //处理温度数据   LCDSHOW();    //显示时间   if(time1[0]!=0x20)    if(time[0]==alarm[0])     if(time[1]==alarm[1])      if(time[2]==0)       showalarm();   P2=0xf7;   if((P2&0XF0)!=0XF0)   {    delay1ms(100);    //延时0.1s去抖动    if((P2&0XF0)!=0XF0)    {     j=7;     TH0=TIME/256,TL0=TIME%256;     TR0=1;     if(P2==0x77)     {      settime();     }     else if(P2==0XB7)     {      setalarm();     }     else if(P2==0XD7)     {      TR0=0;      if(time1[0]==FLAG)       time1[0]=0x20;      else       time1[0]=FLAG;      WriteDS1302(0xc4);      WriteDS1302(time1[0]);      rst=0;     }    }   }   delay1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