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帮忙写个简单程序

楼主(2008-06-26):
【求助】单片机编程 帮忙者赠送高额SHB 急~

编一程序找出--30 20 25 40 32 --35 21 54 65 40十个数中的最大值,并求出平均值,将最大值和平均值打印出来

求高人帮忙~
最后把注释也写下
急啊
希望高人帮忙

网友A:
//以整数为例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a[10];
 int i;
 for(i=0;i<10;i++)
  scanf("%d",&a);//实现对所求10个数的输入
 int max;
 max=a[0];
 for(i=1;i<10;i++)
  if(max<a)
   max=a;
  printf("所求的最大值为%d\n",max);
}

方法二: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max;
 int a,i=1;
 scanf("%d",&a);
 max=a;
 while(i<10)//用循环实现后9个数的输入
 {
  i++;
  scanf("%d",&a);
  if(max<a)
   max=a;
  else
   continue;
 }
 printf("所求的最大数为%d",max);

}

方法三:

需要好眼力哦,呵呵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max,a;
 scanf("%d",&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scanf("%d",&a);
 if(max<a)
 max=a;
 printf("所求的最大数是%d",max);

}

网友B:
有水平,将来世界和平就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