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虾帮忙编几个程序

楼主(2008-06-27):
1、设计一个4位LED动态显示电路,编程输出显示2008,要求七段数码管为共阴极,电路尽量简单,程序有通用性。
2、从内部RAM 00H单元开始有20个字节,用一个程序把其中的正负数分别送至40H,50H开始的内部RAM单元。
3使用定时器T1,以模式1,50MS定时,振荡频率为6MHZ,要求P1.1端口输出高电平100MS和低电平150MS的矩形波。

谢谢各位大虾,程序尽量简单,这几道都是考试题,要背着上考场。

网友A:
虽然我不会 ,还是帮你顶一下

楼主:
这是我篇的一个程序,请各位帮忙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

DISP: MOV R0,#7EH

MOV R2,#01H

MOV A,R2

MOV DPTR,#TAB

LP0:MOV P1,A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IMS

DEC R0

MOV A,R2

JB ACC.3,LP1

RL A

MOV R2,A

AJMP LP0

LP1:RET

TAB:DB 5BH,3FH,3FH,7FH

DIMS:MOV R7,#02H

DL:MOV R6,#0FFH

DL1:DJNZ R6,DL1

DJNZ R7,DL

RET

end

网友B:
基本的动态扫描都不会!!回去看书朋友!你如果是天才就不看书了!我用C语言的!看样子你是汇编!我们语言不通!!

网友C:
呵呵,学会了要比背着上考场强的多!!

网友D:
时间宝贵,要靠自己努力,别人写的还是别人的,如果自己参透你的技术一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