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用术语解释2

楼主(2008-07-02):
Microchip公司的模拟器,在MPLAB? IDE下使用。

MPLIB? Librarian(MPLIB?库管理员)

MPLAB?库管理员是与由MPASM? v2.0、MPASMWIN v2.0、MPLAB? C v2.0或以后版本之一创建的COFF目标模块(文件名.o)共用的一种库管理员。MPLAB?库管理员将多个目标文件结合成一个库文件。创建后用 MPLAB?库管理员对该库文件中的目标文件进行操作。

MPLINK? LINKER(MPLINK?链接器)

MPLINK?链接器是用于Microchip可重定位汇编器、MPASM?汇编器以及Microchip C编译器、MPLAB? C17或MPLAB? C18的链接器。MPLINK?链接器也可与Microchip库管理员、MPLAB?库管理员共同使用。MPLINK?设计为在MPLAB? IDE下使用,但也可脱离它使用。MPLINK?链接器结合目标文件和库管理员,创建一个单独的可执行文件。

MPSIM? Simulator (MPSIM?模拟器)

是Microchip模拟器的DOS版本。MPLAB? SIM是Microchip的最新模拟器。

MSb

最有效位。

MSB

最有效字节。

MSSP

见“Master Synchronous Serial PORT(主同步串行端口)。”

Non-Return to Zero (NRZ,不归零)

用于将数据通过通讯介质传输的两级编码操作。位的值为“1”表示信号为高电平。位的值为“0”表示信号为低电平。数据线的默认值为高电平。

NRZ

见“Non-Return to Zero (NRZ,不归零)”的说明。

Object Code(目标代码)

源代码被汇编器或编译器处理后产生的中级代码。可重定位代码是MPASM?汇编器或MPLAB? C17/C18产生的代码,可通过MPLINK?链接器创建可执行代码。目标代码保存在目标文件中。

Opcode(操作码)

16位指令字中用来规定所需发生的运算的那部分。操作码的长度可变,取决于所需执行的指令。操作码的长度可从4位变化到8位。指令字中的其余部分包含程序或数据存储器信息。

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振荡器起振定时器)

该定时器对振荡器时钟周期计数到1024后发出一个内部复位信号。

OST

见“Oscillator Start-up Timer (OST,振荡器起振定时器)”的说明。

OTP

一次性编程。

Pages(分页)

程序存储器的寻址方法。中档器件有11位CALL(调用)和GOTO(转移)寻址指令,其寻址范围达到2K字。为了使器件上具备更多的程序存储器,将程序存储器分区成相邻的页,每页包含2K字。要选择所需页,应正确配置页选位(PCLATCH<5:4>)。由于目前有两个页选位,因此可将存储器分成4页。增强型器件不具备分页操作。PIC16CXXX代码移植到PIC18CXXX时在分页方面没有变化。可进行优化。

Parallel Slave PORT (PSP,并行从动端口)

并从通讯端口可用于与微处理器的8位数据总线连接。

PC

个人电脑或程序计数器。

PC Host(PC主机)

IBM?或兼容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为Windows? 3.1x或Windows 95/98,Windows NT?或Windows 2000, 486或以上的机器。

PICmicro? MCU

PICmicro?单片机(MCU)指所有Microchip单片机系列。

PICMASTER? Emulator(PICMASTER?仿真器)

为仿真和调试固件应用提供工具的硬件设备。该设备包含仿真存储器,断点逻辑单元,计数器,定时器以及引线分析器等。MPLAB? ICE是Microchip的最新仿真器。

PICSTART? Plus Device Programmer(PICSTART? Plus器件编程器)

Microchip的器件编程器。可为8、14、28和40引脚PICmicro?单片机编程。必须与MPLAB?软件共用。

POP

指恢复堆栈(软件及/或硬件)上信息的动作词汇。见“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串行外设接口)”。

Postscaler(后分频器)

将计数器/定时器等分以降低中断生成(或WDT复位)速度的电路。

Power-on Reset (POR,上电复位)

确定器件的电源电压是否从断电(0V)时上升的电路。如果器件电源电压从地电压上升,器件产生复位,PWRT定时器启动。

Power-up Timer (PWRT,上电定时器)

将内部复位信号在一段延时时间内保持为低电平,直至器件电压达到正常工作电压范围的定时器。定时器超时后,OST电路即被使能(供器件的所有晶振/谐振器的振荡器模式所用)。

Prescaler(预分频器)

为计数器/定时器减慢时钟源频率的电路。

Program Bus(程序总线)

用于将指令字由程序存储器传送到CPU的总线。

Program Counter(程序计数器)

规定程序存储器中下一条指令执行的地址的寄存器。

Program Memory(程序存储器)

PICmicro?单片机中指令存储的存储器区。仿真器或模拟器中包含下载目标应用固件的存储器。

Programmer(编程器)

用于对半导体如单片机进行编程的设备。

Project(项目)

为应用编译目标或可执行代码的一套源文件和指令。

PRO MATE? II Device Programmer(PRO MATE? II器件编程器)

Microchip公司的器件编程器。可为所有PICmicro?单片机和大多数存储器以及KEELOQ?器件编程。可在MPLAB IDE下使用,也可独立使用。

Prototype System(原型系统)

指用户的目标应用或目标板的术语。

PWM Signals(PWM信号)

见“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脉宽调制)”的说明。

PSP

见“Parallel Slave PORT (PSP,并行从动端口)”的说明。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脉宽调制)

是频率固定信号中用(高)脉冲的宽度来保存信息的串行脉冲。CCP模块中占空比相同的PWM输出无需软件开销。脉宽调制信号。某些PICmicro?器件具备PWM外设。

PUSH(压)

指将信息保存到堆栈(软/硬件)这一动作的术语。见“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串行外设接口)”。

PWM

见“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脉宽调制)的说明。

Q-cycles(Q周期)

与器件振荡周期相同。每个指令周期包含4个Q周期。

RAM

随机存储器(数据存储器)。

Raw Data(原数据)

与段相关的代码或数据的二进制表征。

RC

阻容。是器件振荡器的默认配置。是实现器件时钟源的一种成本效益较高方法。时钟源并不提供准确的时基。

Read-Modify-Write(读-修改-写)

这是指对寄存器进行读取、修改并写回原寄存器的过程。可在一个指令周期或多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Register File(寄存器文件)

是数据存储器。包含SFR和GPR。

Real-Time(实时)

当仿真器或MPLAB? ICD模式退出暂停状态时,处理器运行于实时模式,并表现出与正常芯片相同的行为。实时模式下,MPLAB? ICE的实时跟踪模式被使能并捕捉一切所选择的周期,所有断开的逻辑也被使能。在仿真器或MPLAB? ICD中,处理器将实时执行程序直到一个有效的断点产生暂停,或直至用户停止仿真器。在模拟器中,实时指单片机的指令执行速度与使用主控CPU模拟速度一样快。

ROM

只读存储器。固定而不可更改的存储器。

Sampling Time(采样时间)

采样时间是获得一个A/D结果的完整时间。包括采集时间和转换时间。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串行外设接口)

这是“SSP”和“MSSP”模块的一种模式。它是一种典型的三线接口,包含一条数据输出线,一条数据输入线以及一条时钟线。由于有时钟存在,因此它是一种同步接口。

Section(段)

具备名称、大小和地址的那部分代码或数据。

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包含器件的控制位和状态信息。

Shared Section(共用段)

数据RAM中驻留在共用(非存储体)区域的段。

Simulator(模拟器)

模拟PICmicro?的微处理器运行的软件程序。

Single Cycle Instruction(单周期指令)

在一个“单独”的机器周期(TCY)内执行的指令。

SLEEP(休眠)

是器件的低功耗模式,此时器件的振荡器电路被关闭。可降低器件的电流消耗。此模式下也可将一些外设置于继续工作的模式。

Source Code – Assembly(源代码 – 汇编)

包含PICmicro?指令、MPASM?汇编器指令以及宏的源代码,将由汇编器编译为机器码。

Source Code – C(源代码 – C语言)

用高级语言-C语言编写的程序,由编译器转换成PICmicro?机器码。PICmicro? MCU或Microchip开发系统产品如MPLAB? IDE均使用机器码。

Source File – Assembly(源文件-汇编)

PICmicro?指令和MPASM?汇编器指令和宏(源代码)的ASCII文本文件,将由汇编器译成机器码。它是可由ASCII文本编辑器创建的ASCII文件。

Source File – C(源文件-C语言)

包含C语言源代码的ASCII文本文件,可由编译器译成机器码。它是可由ASCII文本编辑器创建的ASCII文件。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s (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这些寄存器包含器件的控制位和状态信息。

SPI?

见“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SPI?)”的说明。

SSP

同步串行端口。SSP具备两种运行功能。一种是“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串行外设接口)”,另一种是内部互联集成电路(I2C?)。I2C功能支持硬件的从动功能,并有额外的状态信息支持主控功能的软件实现。

Stack – Hardware(堆栈-硬件)

PICmicro? MCU存储器中的一个区,用于储存函数的参数、返回值、局部变量以及返回地址,即调用程序的“下拉”列表。每当PICmicro? MCU执行一次调用或响应一个中断,软件都会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返回命令会将地址从堆栈中弹出并置于程序计数器中。PIC18CXXX系列还具有储存寄存器值以备“快速”中断的硬件堆栈。

Stack – Software(堆栈-软件)

编译器利用软件堆栈储存局部变量以及将参数传递给函数并得到返回值。

Static RAM or SRAM(静态RAM或SRAM)

静态随机存储器。目标板上无需经常刷新的可读/写的程序存储器。

TAD

A/D转换器中模拟电压的一个位转换成数字值所需的时间。

Target(目标)

指用户硬件。

Target Application(目标应用)

安装在目标板上的固件。

Target Board(目标板)

组成目标应用的电路或可编程器件。

Target Processor(目标处理器)

目标应用板上被仿真的单片机器件。

TCY

指令完成所需的时间。该时间等于Fosc/4,并可被划分为四个Q周期(Q-cycle)。

Tosc

器件振荡器运行一个周期的时间。

USART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这种模块可作为全双工异步通讯口或半双工同步通用口运行。在异步模式下,USART可与PC的串行端口连接。

Upload(上传)

上传功能将数据从工具,如一台仿真器或编程器传输到主控PC,或从目标板传输到仿真器。

Voltage Reference (VREF,电压基准)

用于为A/D转换(AVDD和AVSS)提供参考电压点或作为比较器跳变点的电平。

Von Neumann Acrchitecture(冯诺依曼结构)

这种结构下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处于同一地区。这意味着对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存取必须顺序进行,即,器件性能会受到影响。

Watchdog Timer (WDT,看门狗定时器)

PICmicro?单片机上的一种定时器,在选定时间段之后将处理器复位。用配置位将WDT使能或禁止,或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