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模电重要吗?模电学的不好,懂一些,c还可以

楼主(2008-07-03):
学习单片机快两个月了,学习了keil,protel99,复习了下c语言,搞单片机学vc主要做什么啊?大虾们帮助下,刚开始问的问题太差了!

网友A(2018-06-12):
感觉模点对于硬件理解和设计很重要,我也正在学~

网友B(2018-11-24):
一般大学老师,讲完时钟就算是c入门了,数电,模电对单片机的开发,做项目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感觉c不难,说明你有一定的数学和英语的功底所以还是用心学习吧。

网友C:
模电当然重要啊,不懂模电,硬件都做不出来,软件也无法控制啊!
拿电脑来做个比方,你会设置bios,分区,装系统,但是你不会组装电脑及维修,电脑硬件故障导致的问题你无从下手,你什么都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