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法加到大于255怎么加下去呢

楼主(2008-07-05):
MOV 20H,#00H
MOV R0,20H
INC R0
加到大于255怎么加下去呢

楼主:
MOV 20H,#00H
MOV 21H, #00H
MOV R0,20H
MOV R1,21H
LOOP:INC R0
CJNE R0,#FFH,LOOP
LOOP1:INC R1
CJNE R1,#05H,LOOP1
      NEXT.....
加300次就跳到NEXT处。

网友A:
                  MOV 20H,#00H
                  MOV 21H, #00H
                  MOV R0,20H
                  MOV R1, 21H
       LOOP:      INC R0
                  CJNE  R0, #FFH, LOOP
       LOOP1:     INC R1
                  CJNE R1,#05H,LOOP1
                   NEXT.....
        加300次就跳到NEXT处。
这个程序不是就是加到255就跳到下一条程序执行了吗.

网友B(2018-06-12):
溢出,从#00开始重新加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