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延时程序该如何学习写呢?

楼主(2008-07-06):
我是个初学者,我想问问哪位高手,51单片机的延时程序该如何学习写呢?是否于单片机所谓的时钟周期,机器周期,状态周期,指令周期有关呢.呵呵,我问问老师,他给我的答复很明确,只要死记住几个常用的就行了,真的是那样吗?~~~谢谢您了

网友A:
我也是你个初学者,顶你 一下!!你用的是汇编还是C呀,要是汇编的话我感觉还简单点,C我是搞不太懂了!!

楼主:
呵呵,是汇编,我觉得应该先从汇编学起,呵呵,多多交流!

网友B:
延时一共有两种方式子程序延时和中断延时

楼主:
DELAY: 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这是一条延时125毫秒的子程序吗?下面是我的算法,请您指正:DJNZ是一条双周期指令,因此,应该程序执行250*250=62500次,用12M的晶震,所以每次执行需要1微妙,所以共需62500*2=125毫秒,对吗?
呵呵,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一个约数吗?,因为DELAY: MOV R7,#250  MOV R6,#250 是否也许要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太短了而忽略不记了呢?呵呵,谢谢您.我有点转牛角尖~~

网友C:
延时时间  t=(2x+3)y*机器周期Tcy

格式

DELAY: MOV R7,#y
D1:       MOV R6,#x

D2:       DJNZ R6,D2     (延迟程序从这里开始,上面只是赋个初值)

              DJNZ  R7,D1

              RET

算法:
1:先执行     DJNZ R6,D2     DJNZ减一不为零才跳转,执行x次,它是2周期指令,——2x
2:然后执行  DJNZ R7,D1 和MOV R6,#x 用了3周期,MOV 是单周期指令 ,一共循环y次——所以是(2x+3)y

请您指正

网友D:
想知道吗?我会详细的告诉你,让你成为高手,我的QQ492227911;

楼主:
我加您了,绝缘体就是我,313717435,
呵呵,请你多关照!有问题我可就不客气了哦~~~~
谢谢您!

楼主:
谢谢您了!
以后多交流!

楼主:
谢您了,以后请多关照!

网友D: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k;
for(k=250;k>0;k--);
}                          //503us延时

网友E(2008-08-2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延时z(ms) 注意z的范围

网友F:
不知你要的是汇编,还是C语言,我感觉C语言好用一些,又好移值,在学好汇编的基础后,尽量学C语言,很多的较大的程序我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下面给你一个常用的C语言延时程序给你: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h,g;
for (h=0;h<z;h++)
{
 for (g=0;g<120;g++)
 {;}
 }
 }

这是一个在12Mhz晶振下的1MS延时程序。

网友G(2008-10-14):
以下是引用客人(210.27.*.*)在2008-8-29 10:15:36的发言:
php0092@sina.com.cn

我需要定时器延时的小软件

另外请教一下:用软件延时时,程序里面的那几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谢谢

853048860@qq.com
麻烦传一个给我,我也看看

网友H:
用汇编
精确廷时计算公式:
延时时间=[(2*第一层循环+3)*第二层循环+3]*第三层循环+5
------------------------------------------------------------------------------------------------------
各种延时程序集合(汇编)
;延时5秒左右
DELAY5SUSH   04H
        PUSH   05H
        PUSH   06H
        MOV    R4,#50
DELAY5S_0:MOV  R5,#200
DELAY5S_1:MOV  R6,#245
        DJNZ   R6,$
        DJNZ   R5,DELAY5S_1
        DJNZ   R4,DELAY5S_0
        POP    06H
        POP    05H
        POP    04H
        RET

;513微秒延时程序
DELAY:  MOV     R2,#0FEH
DELAY1: DJNZ    R2,DELAY1
RET

;10毫秒延时程序
DL10MS: MOV     R3,#14H
DL10MS1:CALL   DELAY
        DJNZ    R3,DL10MS1
        RET

;0.1s延时程序12mhz
DELAY: MOV R6,#250
DL1: MOV R7,#200
DL2: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延时1046549微秒(12mhz)
;具体的计算公式是:
;((((r7*2+1)+2)*r6+1)+2)*r5+1+4 = ((r7*2+3)*r6+3)

*r5+5
DEL : MOV  R5,#08H
DEL1: MOV  R6,#0FFH
DEL2: MOV  R7,#0FFH
        DJNZ  R7,$
        DJNZ  R6,DEL2
        DJNZ  R5,DEL1
        RET

;1秒延时子程序是以12MHz晶振
Delay1S:mov  r1,#50
del0:  mov r2,#91
del1:   mov r3,#100
        djnz r3,$
        djnz r2,del1
        djnz r1,del0
   Ret

;1秒延时子程序是以12MHz晶振为例算指令周期耗时
KK: MOV    R5,#10    ;1指令周期1
K1: MOV    R6,#0FFH    ;1指令周期10
K2: MOV    R7,#80H    ;1指令周期256*10=2560
K3: NOP         ;1指令周期

128*256*10=327680
DJNZ    R7,K3    ;2指令周期

2*128*256*10=655360
DJNZ    R6,K2    ;2指令周期

2*256*10=5120
DJNZ    R5,K1    ;2指令周期2*10=20
RET
;2指令周期21+10+2560+327680+655360+5120+20+2=990753
;约等于1秒1秒=1000000微秒

;这个算下来也只有0.998抄
T_0:  MOV   R7,#10;
D1:  MOV   R6,#20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这样算下来应该是1.000011秒
T_0:  MOV   R7,#10;
D1:  MOV   R6,#200;
D2:  NOP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DELAY_2S:   ;10MS(11.0592mhz)
MOV R3,#200
JMP DELAY10MS
DELAY_100MS:    ;100MS(11.0592mhz)
MOV R3,#10
JMP DELAY10MS
DELAY_10MS:
MOV R3,#1
DELAY10MS:    ;去抖动10MS

(11.0592mhz)
MOV R4,#20
DELAY10MSA:
MOV R5,#247
DJNZ R5,$
DJNZ R4,DELAY10MSA
DJNZ R3,DELAY10MS
RET

DELAY_500MS:                    ;500500MS
MOV R2,#208
JMP DELAY_MS
DELAY_175MS:   ;175MS
MOV R2,#73
JMP DELAY_MS
delaY_120MS:   ;120MS
MOV R2,#50
JMP DELAY_MS
delay_60ms:   ;60ms
MOV R2,#25
JMP DELAY_MS
delay_30ms:   ;30ms
MOV R2,#12
JMP DELAY_MS
DELAY_5MS:   ;5MS
MOV R2,#2
;===================================
DELAY_MS:
CALL DELAY2400
DJNZ R2,DELAY_MS
RET
;===================================
DELAY2400:   ;10x244+4=2447

/1.024=2390
MOV  R0,#244  ;1
DELAY24001:
MUL AB  ;4
MUL AB  ;4
DJNZ R0,DELAY24001 ;2
RET

DELAY: ;延时子程序(1秒)
MOV R0,#0AH
DELAY1: MOV R1,#00H
DELAY2: MOV R2,#0B2H
DJNZ R2,$
DJNZ R1,DELAY2
DJNZ R0,DELAY1
RET

MOV R2,#10 ;延时1秒
LCALL DELAY
MOV R2,#50 ;延时5秒
LCALL DELAY
DELAY: ;延时子程序
PUSH R2
PUSH R1
PUSH R0
DELAY1: MOV R1,#00H
DELAY2: MOV R0,#0B2H
DJNZ R0,$
DJNZ R1,DELAY2 ;延时 100 mS
DJNZ R2,DELAY1
POP R0
POP R1
POP R2
RET

网友I:
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网友J:
我建议定时器中断延时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下(16位计数器)*/
TH0=0xfd;
TL0=0x83;
TR0=1; /*启动定时器*/
 TF0==0;
TR0=0;
等待中断;
我没记错是100ms定时11.0592晶振
他定时准确啊又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J:
我的QQ是262251919
多交流一下 啊
可以相互提高啊

网友K:
软件和硬件都可以实现的
软件用楼上的,硬件用中断

网友L(2013-12-24):
建议大家看看 这个教程:http://www.51hei.com/bbs/dpj-4711-1.html

网友M(2016-10-31):
初学者需要的好资料

网友N(2017-01-13):
每天踩一下,好看不上火

网友O:
写延时函数很简单的,网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