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LED自动加1的程序,想了两天了

楼主(2008-07-07):
求2位LED自动加1的程序,要求个位加到9就清零,十位加到9清零,从P1口输出通过P3.5以P2.4作位牵,采用动态扫描,我想了两天了啊,各位大虾帮帮我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7 22:51:00编辑过]

网友A:
我昨天还写了这个子程序``不过程序不在这```我给你点提示吧`
将显示数做BCD转换
用定时器做加1处理
用查表显示

这样可以自动级加到255

网友B:
其实用定时计数器就可以了,加到数溢出就归零~~~~
程序自己好好想想  其实很简单

网友C:
#include <reg51.h>
sbit y1=P3^5;
sbit y2=P2^4;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c0,0x........};

void delay1(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0;i>0;i--);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
unsigned int j;
while(1)
{
y1=0;
P1=tab[led/10];
delay1();
y1=1;
y2=0;
P1=tab[led%10];
delay1();
y2=1;
if(++j==2500)
{
led++;
if(led==100)
le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