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用什么语言好?

楼主(2008-07-07):
我是一个新手,接触单片机的时间不长,可以说还处在入门的阶段,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应该学哪一种编程语言,是学一种还是学几种,以后用什么语言编程,我现在是一种语言都没有学过,C语言也没有接触过...
请高手们来指点一下,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7 23:05:51编辑过]

网友A:
嘿嘿```没有哪个高手不会汇编的,也没哪个高手不会c的```确实,这两种都要会``
但是呢```到入门嘛```先从低级一点(汇编)的学起罗``这样也能清楚单片机内部结构```这是必须的``
c 也是肯定要学的罗``不过不是现在```等你学好汇编了再学喽```这可得有时序```不能一口就想吞个胖子哪``
学c 呢,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很好的视频教程```你随便搜下就会有的```郭天祥的``十天学会c语言```到时候试试吧```不过不要心急哪```

网友B:
不管用哪一种只要运用好就行,高手不是看会用几种语言,而是看他有怎样和常人不同的创意。

网友C:
不会汇编的不一定必须要求会汇编吧?其他的语言可以应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