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楼主(2008-07-08):
//*****************************
data  uchar   SYSWORD;
data  uchar   SYSDETAIL;
               /*SYSWORD=0:INITIAL STATUS
        SYSWORD=1:MANUAL RUN  STATUS
        SYSWORD=2:PROGRAM RUN STATUS
        SYSWORD=3:SET STATUS
        SYSWORD=5:ERROR STATUS
               SYSDETAIL=0:WITHOUT SAFE
                        =1:WITHOUT PHOTO SIGNAL
                                    =2:MAX PHOTO SIGNAL
                                    =3:DOWN PHOTO SIGNAL
        SYSWORD=6:PROGRAM SET
                     SYSDETAIL=0:PHASE 1
                              =1:PHASE 2
                           =2:PHASE 3
                           =3:PHASE 4
                              =4:PHASE 5
                                    =3:PHASE 6
                              =4:PHASE 7
        SYSWORD=7:SET
                  SYSDETAIL=0:SET TIME
                            =1:SET DISTANCE
                           =2:SET CAL
      */

楼主:
请教高人,这两个单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网友A:
sys 是系统的(system) 简称 DETAIL 是细节 word是单词

楼主:
那请问RES大侠,为什么要这样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