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2008-07-10):
我是用WAVE编写的霓虹灯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烧进芯片就不管用呢,我在WAVE里面调试是好的呀,不知道我为什么!请大侠帮忙我看看 。

 ORG   00H

      MOV   P1, #0FFH
      ljmp  MAIN
MAIN:
      CLR   P1.0
     LCALL DELAY
      SETB  P1.0

      CLR   P1.1
      LCALL DELAY
      SETB  P1.1

      CLR   P1.2
      LCALL DELAY
      SETB  P1.2

      CLR   P1.3
      LCALL DELAY
      SETB  P1.3

      CLR   P1.4
      LCALL DELAY
      SETB  P1.4

      CLR   P1.5
      LCALL DELAY
      SETB  P1.5

      CLR   P1.6
      LCALL DELAY

      SETB  P1.6

      CLR   P1.7
      LCALL DELAY
      SETB  P1.7

      CLR   P1.6
      LCALL DELAY
      SETB  P1.6

      CLR   P1.5
      LCALL DELAY
      SETB  P1.5

      CLR   P1.4
      LCALL DELAY
      SETB  P1.4

      CLR   P1.3
      LCALL DELAY
      SETB  P1.3

      CLR   P1.2
      LCALL DELAY
      SETB  P1.2

      CLR   P1.1
      LCALL DELAY
      SETB  P1.1

      CLR   P1.0
      LCALL DELAY
      SETB  P1.0

      LJMP MAIN
  DELAY: MOV R5,#20 ;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网友A(2008-09-30):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dinghongjin不好意思,我是个初学者,你上面的程序能否写成
ORG   00H

      MOV   A, #0FEH
      ljmp  MAIN
MAIN:
    LEFT: MOV P1,A
     LCALL DELAY
     RL A
JB P1.7,LEFT
RIGHT:MOV P1 A
   LCALL DELAY
   RR A
JB P1.0 ,RIGHT
 LJMP MAIN
  DELAY: MOV R5,#20 ;
     D1: MOV R6,#20
     D2: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END
班门弄斧了,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网友B:
楼上的如果上面的程序是你本人自己写的说明你对单片机已经入门啦
建议楼主查晶振有无插好,或先把P1口全部送O看所有灯是否都会亮。
既然能烧录进去就说明烧录软件支持这款型号单片机啦,查硬件电路吧

网友C:
哎,现在还是很不懂。。。。。

网友D(2009-02-23):
是这样的呀,初学都是这个样子的,最好是自已能找出来原因

网友E:
你好啊,我现在在大学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我们开了一门单片机技术啊,刚接触啊,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怎么才能学好单片机,应把啥当着学习重点啊!!期待你的 回答啊 !!

网友F:
先了解其内部结构

网友G(2009-04-09):
 我也想知道。。。。同11楼一样

网友H:
我也是刚学,不过我现在在学C语言。前辈们讲单片机最好用C语言编程。请问大家这话他讲得对不对?谢谢

网友I(2009-05-09):
各位大哥,我是个初学者自认为刚有点入门,就早想问一下,是学汇编程好,还是学C语言好呢?

网友J:
NND,现在刚学,程序还一点看不懂,

网友K:
5楼程序写得不够简明.LJMP MAIN和下面一句MAIN:可以去掉.把长转改成短转.后面
    的LJMP MAIN改成AJMP LEFT就行了
再就是RIGHT行少一个符号,写程序要注意细节.

网友L(2009-07-06):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D1:
MOV A,#0FEH
MOV P1,A
RL A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R1,#08H
DJNZ R1,D1
D2:
MOV A,#10111111B
MOV P1,A
RR A
LCALL DELAY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R2,#06H
DJNZ R2,D1
END
新手 盼高手指点

网友M:
好象是个单个左移8次和右移8次的程序 然后一直循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7-7 21:17:48编辑过]

网友N:
我也不懂哎

网友O(2009-08-07):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 不过写的有点小复杂(不是评论 只是建议) 这也是汇编的劣势 5楼的朋友用左右移位写减少了代码的量 建议用定时器中断写还会简单点 不过用C写最好了 简单 移植性好
对15 16楼的朋友 学习单片机不仅要学汇编 也要学C 汇编是最基础的语言 C是移植性强的高级语言 两者结合的威力是最大的 现在都流行汇编和C混合编程嘛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