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扫描两个键同时长按

楼主(2008-07-14):
 P3.2和P3.3两个键,设置长按1秒才有效,但当两个键一起按的时候,就无法扫描后者,应该如何解决两个键的算法(程序上有需要两个键同时长按的可能,不是完全同时,按键有先后,但长按的时候会同时)?

网友A:
if(P3_2==P3_3==0)
{
delay();  //一秒延时
if(P3_2==P3_3==1)
{
代码;
}
}

楼主:
老大理解错了
还有情况是只按P32一秒或只按P33一秒.或按P32或P33半秒后停放了……

网友B(2008-12-21):
if(P32==0)
{
    flag=1;
    if((P33==0)&(flag=1))
    {

    }
}
我是新学,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可以,甚至语法这样用行不行都不知道很详细,思路这样行不行?

网友B:
当然,中间也要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