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11719|回15|收藏
楼主 ID:3337 只看他

楼主(2008-07-15):
突然心血来潮想整整51单片机这种东东,可完全不懂啊(负数基础!超级菜),在硬着头皮复习了《无线电》的一些文章后有了些许的灵感,想自制一个最最简单的下载线(用并口直给单片机,连244 、373都不要!)但一看电脑的屁股,发现没有并口!!(难道P35主板把并口忘了!)严重晕倒啊!!!!又不想买一个USB转并口的东西..
   麻烦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改怎么办??有没有直接最最最最简单的串口或usb口的下载线(编程器,原谅,小弟实在是菜,不知道这东西应该如何称呼)的自制方法?我看了一些文章有介绍USB口下载线的自制方法,不但电路复杂而且还需要一片写好程序的单片机!这不是用问题解决问题吗!我要是能往单片机里写程序还做编程器干什么!!??
沙发 ID:2356 只看他

网友:
本站有串口编程器 还有用网卡改的编程器 你可以看一下首页的下面
板凳 ID:3337 只看他

网友:
???没有啊,网卡改得,我在《无线电》上看见过,目前还做不了这个,我看见有的师傅只用用MAX232加几个电阻电容就能做一个最简单的编程器,想了解了解这个...
地板 ID:3271 只看他

网友:
买个转接口
5# ID:2356 只看他

网友:
???没有啊,网卡改得,我在《无线电》上看见过,目前还做不了这个,我看见有的师傅只用用MAX232加几个电阻电容就能做一个最简单的编程器,想了解了解这个... 这个是并口的啊 串口不好做
6# ID:3400 只看他

网友:
楼上的在吗?你如果选择好了用232转换的话,应该是比较简单.自己动手,几分钟解决.不过,你要首先确认,你的单片机有ISP功能吗?如果没有,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直接用编程器.

7# ID:3337 只看他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可能说得还是不太明白???
   我刚刚接触单片机,想试试最简单的89S51!!是支持所谓ISP功能的,大家都是高手,不要把问题往复杂的方面想。。。就是想做一个最简单的串口编程器(我电脑要有并口,就不费这劲了),小弟已经看到有人成功的用MAX232加几个最简单的电阻电容自制了这样的东东,可就是没有元件参数,我就是想求一个这样的成熟电路,大家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谢谢!!!!!
8# ID:3499 只看他

网友:
以前学过单片机。现在想把以前的程序变成教学实验,请问我需要哪些硬件的设施呢?谢谢各位
1

9# ID:3271 只看他

网友:
去51下载一个,EP51编程器
10# ID:3337 只看他

网友:
 谢谢楼上的版主师傅.....EP51对于我来说,比较复杂,需要一片写好程序的片子,请问,一,我没有并口,二,没有编程器,我怎么弄啊??
 大家还是看看我的主题吧...谢谢诶
11# ID:3602 只看他

网友:
RTL8139改制AT89C51编程器

http://www.mcueden.com/article.asp?id=406
12# ID:3337 只看他

网友:
谢谢,我的意思是不用网卡改~!

13# ID:3271 只看他

网友:
哦!
14# ID:3908 只看他

网友:
真惊了 这个不好 那个不要 你自己琢磨吧 买一个 不就行了

15# ID:153199 只看他

网友(2016-12-30):
买usb转串口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