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来请教

楼主(2008-07-22):
51系列单片机 再读IO口状态时都要先写1是不是啊?
 但我现在 遇到这样问题:
    sbit LED_SEL_D4 = P1^5;
             .
             .
     然后是  LED_SEL_D4 =1 ;
             .
             .
  最后再判断 if(LED_SEL_D4 !=0 )
  结果我用仿真器检测发现LED_SEL_D4一直都是1。我本来是想检测LED_SEL_D4的状态才先把它置1但现在它就是置什么数就是什么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楼主:
以下是引用客人(58.214.*.*)在2008-7-22 19:03:51的发言:
这条指令就是P1^5置1,不管你是什么操作啊

那请问你,我 要是想读P1^5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操作啊。谢谢了

网友A:
IF(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