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技术

楼主(2008-07-27):
校验,是在数据传送过程中为了检查数据完整性的一种手段。通常的做法是发送方在数据帧之中或者之后附带一段校验码,接收方通过特定的方式对接收到的所有数据做某种操作,操作的结果与预定的不符,说明传送中发生了错误,而有些校验码还附带纠错功能,即检查出错误后还可以恢复原数据,不过这种恢复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在实际大量数据传输中并不经常使用。
首先介绍distance的概念,distance就是两个N位码之间不同的位的个数。例如0110100与0111010,他们有3个位不同,distance就为3。
所有校验码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即从选取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中任意2个码的distance要大于m。只用这个集合中的元素传输数据,如果接收方接受到的数据不属于此集合,说明有错误在传输中发生。上面说的校验码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如大家最熟悉最简单的奇偶校验,通过添加一个校验位,合法码集合的任意2个码的distance大于2,即1个合法码至少要改变2个位才能得到另一个合法码。
一个最小distance为m的集合,可以检测最多m-1位错误的传输,若有m位错误,就会被当作合法码而校验成功,还拿奇偶校验做例子,如果发生了2个位都因错误改变了(如1011变为1000),奇偶校验后还是合法的。
再说一个奇偶校验的衍生,就是累加和校验。奇偶校验的算法可以描述为:我们对一个数据帧按位相加,所得的结果作为校验位。类似的,我们讲数据1byte1byte的相加,无视溢出,就得到累加和校验byte。当然,并不一定必须要1byte1byte相加,这取决于处理器的位数,用16位机你也可以用2byte做累加和。

海明校验:distance=3,即可以校验2位错误
海明校验的基本思想是把数据分组,分别对每个组做奇偶校验。通过一系列规则的确定检查并且改正错误
分组规则:海明校验用bit1,bit2,bit4,bit8,bit16,bit32.......做为校验位,插到数据帧里面。这里的bit1,bit2指的是将校验位插入后,从低位到高位进行编号,从1开始编。例如发送01010010111(高位在前),则其中最末位1(bit1),次末位1(bit2),以及0(bit4),1(bit8),就是校验位。

由于校验位是2的倍数,因此校验位的编码都只含有1个1,如bit1=bit0001,bit2=bit0010,bit4=bit0100,bit8=bit1000.......那么,我们把所有与之对应位是1的分在一组,如bit3=bit0011,bit5=bit0101,bit7=bit0111,bit9=bit1001,bit11=bit1011,bit13=bit1101,bit15=bit1111这些最低位都为1,因此与bit1校验位分在同一组。对这组做奇校验或者偶校验,决定bit1的值。

bit7        bit6        bit5        bit3        bit4        bit2        bit1
1            0             1                          0
1            0                           0                         1
1            1                           0                                         0
这是一个7位数据的例子,bit7,6,5与bit4分为一组;bit7,6,3与bit2分为一组;bit7,5,3与bit1分为一组;对每行做偶校验,即可决定bit4,bit2,bit1的值
下面看下海明校验怎样纠错,在实际传输中,两位都发生错误的几率比一位发生错误的几率高很多,我们假设只有1位发生错误,如:
bit7        bit6        bit5        bit3        bit4        bit2        bit1
1             0           1                           1
1             0                           0                        0
1             1                           0                                        0
可以看出,第一行与第二行不满足偶校验规则,而能够引起这一结果的只有可能是bit6在传输中发生了错误,因为只有bit6对且仅对这两行产生效果。我们将bit6取反 就可得到未出错的数据

CRC校验,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码校验 。这种校验被广泛用于数据传输之中,因为它的纠错率很高,你的硬盘上,每512个字节后就会有一个CRC校验码,但是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知道CRC校验的原理,这是我研究好久才得出的结论,网上绝对找不到的。
CRC校验的原理很简单:任何一个数位异或它本身,就得到全0。下面我们看一下CRC是如何产生校验码的。先介绍一下生成多项式的概念,一个多项式可以由一段二进制代码表示,如x3+x2+1可以用1101来表示,即1*x3+1*x2+0*x1+1*x0(次方我打不出来。。。)数据传送中,接受方和发送方先约定一个生成多项式(你可以在各种通信协议中找到,例如CRC-ITU,CRC-16,CRC-12等等),用数据帧左移N位后所代表的多项式除以NN+1位的生成多项式,就可得到N位的余式,这个余式代表的二进制序列就作为CRC校验码。这里的多项式除法和我们一般的除法有一些不同,大家不要深究,但是有除法的概念会对以后查表算法的理解有很到的帮助,所以在这里介绍一下。
那么怎么进行这种除法呢?比如数据帧为1011,生成多项式为11011,以生成4位CRC,首先把数据帧左移4位成10110000,写在被除数的位置,然后和11011首位对齐,做位异或:
10110000
11011
01101000(结果)
将11011右移直到上一步结果的左数第一个1与11011首位对齐,继续做位异或,直到结果为4位或以下
01101000
011011
00000100
则4位CRC就为0100
将来我们发送的数据就是10110100,将CRC附在数据帧后面。
很奇妙的是:把这个发送数据按上述规律再做同样的位异或操作,得到必定是全0,(原理会在以后讲到)大家可以笔算一下。这就是CRC检查错误的方法,CRC也有纠错功能,如果得到结果不是全0,则还按上述规则继续位异或,我们会发现余数是按某个规律循环的,这也是循环冗余码校验之所以得名的原因,直到出现某个特殊的余数时,可以证明出错位此时对应的就是出错位。但在实际中大量数据传输这种纠错能力很少应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上次我们已经得到计算CRC的方法,在这里重复下:求N位CRC
先初始化一个N位的移位寄存器为全0,每次将寄存器里数据左移一位,左移后,取数据帧1位输入(从高位到低位顺序取),输入位^溢出位=1,整个寄存器需要异或上生成多项式除去最高位.输入位^溢出位=0,不做任何操作,继续左移求下一位的CRC。
按这个算法,很容易写出软件计算的程序
/*------产生1bitCRC校验------*/
void Bit_gen(bit in)
{bit temp=in^(CRC&0x80);//溢出位与入位异或,决定CRC是否与生成多项式按位异或
CRC<<=1;//右移
if(temp) CRC^=CRCgen;//CRCgen为CRC生成多项式对应的序列
}

现在就可以解释为什么CRC校验之后是全0了,收到数据帧+CRC校验码后,继续用以上算法,如果传输无误将数据帧输入后,得到的一定是和收到的CRC校验码相同的码,那么每次输入和溢出位必定都相等,所以异或之后一定为0,即不需要再异或生成多项式去最高位,这样左移N位后,得到的就是N个0。

实际上,寄存器的初始化不需要是全0(但收发双方初始化要相同),也不需要是高位先入(收发双方入的顺序要一样),只要算法一样,执行CRC校验都可以校验出误码来。

显然,如要计算一个庞大的数据帧,这种按位输入的方法显然是太慢了,512KB的数据就要移位512*1024*1024次,这在有些情况中是不能容忍的,为此,引入byte型算法,即每次计算一个byte的CRC
byte型算法:对于给定的一个生成多项式,1byte数据的CRC有256个不同的可能值,即每1个8位数据都对应了一个CRC码,byte型算法就是把这个码表存到程序储存器里,通过查表就可得到任1byte的CRC。
比如unsigned int code CRClist[256]=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0x1231, 0x0210, 0x3273, 0x2252, 0x52b5, 0x4294, 0x72f7, 0x62d6,
    0x9339, 0x8318, 0xb37b, 0xa35a, 0xd3bd, 0xc39c, 0xf3ff, 0xe3de,
...
    0x6e17, 0x7e36, 0x4e55, 0x5e74, 0x2e93, 0x3eb2, 0x0ed1, 0x1ef0
};
这是CRC-16通信协议规定的CRC码表,它的生成多项式是0x1021,是初始化全0得到的码表。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个生成多项式,初始化不同,得到的码表也不同,应此余式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大家见到和这个表不一样的表也不要惊讶~~
这个表在储存器里以一维数组的形式储存,对应第i 个元素就是i 的CRC码。如00000000的CRC就是第一个0x0000.
那么怎么算多byte的CRC呢?其实算法和按位求的算法很类似:以CRC-16为例
先初始化一个16位的移位寄存器,每次将寄存器里数据左移一byte,左移后,取数据帧1byte输入,输入byte按位异或溢出byte,(这是一个1byte的数据)得到在表中的位置,查表得CRC(这是16位的数据)再加上寄存器里的值,就是此byte输入后的CRC。
程序如下:
void CRC_gen(uchar byte)
{uchar temp=(uchar)(CRC>>8);//取高字节CRC
CRC<<=8;//CRC左移1byte
CRC^=CRClist[byte^temp];//此字节的CRC=(上字节的CRC左移1byte)^(上字节CRC高字节+此字节查表后得到的C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