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笔记本的ISP

楼主(2008-07-28):
我用的是STC89S52的芯片,因为要在学校用笔记本学习单片机就买了条串口转USB线,可是发现这个线在台式机上可以正常烧录,但是在笔记本上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台机是XP,笔记本是VISTA,这个和系统有关系吗?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笔记本的isp是接打印机的,不能用于单片机的isp烧录,是并口的问题。
你可以买一个usb转串口的接头,大概40,串口烧就可用了。

楼主:
我前面说了啊,我用的就是USB转串口线....

网友A:
你看看你的com口设置的对否,在我的电脑右击-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你看下你的是com几,然后下载软件设的是com几,一样就行了。

网友A:
再不对,就不知道了,我是xp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的COM没设置错,线也没问题,在别人笔记本上能正常用,估计还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