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定时器 控制 LED的一些 菜问题,请求解答 。。。

楼主(2008-07-31):
#include <reg52.h>
sbit D1=P1^0;
unsigned char tt;
void main()
{
   D1=1;
   tt=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if(tt==20)
     D1=!D1;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这个程序错在什么地方了呢 ,是不是用定时器 就不能直接给 LED 赋值了呢  ??

网友A:
书写有问题

网友B:
你的这个程序只能是闪一下!就没了!
因为你的WHILE(1)!!!

网友C(2009-04-06):
 TR0=1;

   if(tt==20)
     D1=!D1;

把这个写在while(1)内

网友D:
yes
中断时只是闪一下

网友E:
这样写,是只闪一下,主要是变量tt的值一直加,加到20闪一下,之后再加,一直加到255后,溢出,然后再加到20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