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板子上的电子元件也可以用点"狠"招

楼主(2008-08-02):
首先我们的目的是板子上的电子元件,而不是板子本身.我的这个办法会彻底的损坏板子,并且还有点野蛮.首先我把板子放在煤气灶上烤了一会儿,然后望地上磕!多烤几次,多磕几次.防止烤的太厉害把元件弄坏了.
看,这些集成块座很简单的就下来了.那些零零碎碎的小元件一个不少的掉下来.
怎么样?很干净吧?
看看板子的反面,是不是很恐怖啊?
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的目的是板子上的电子元件,至于板子本身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所以要是维修板子的话,看看板子反面你还有信心修好吗?哈哈!修板子不能这样拆!
不是用这个方法拆下的每一样都是好的,看这几个是弄坏了的!这主要是烤的太厉害了,
(晕,怎么只能传5张图片啊?我还想帖一下我的收获呢!)好,看回帖里能不能接着发

楼主:
看这些是板子上零零碎碎的小元件,
板子上拆下来的各样管座,排阻等等,要用电烙铁拆这些东西是很麻烦吧?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我主要是说的这种方法,再说你去买不还要工夫吗?拆下这些东西总共没用上20分钟!废旧板子相信各位肯定不少吧?仍了可惜上面的一些元件,拆吧又费事费力!那就像我这样试试吧!
     我是青岛小坏,学习单片机才几天时间,有空请各位高手前辈多多帮助.QQ:116633681

网友A:
大力支持如此牛 原创帖子,,,楼主本论坛是一次 只上传发5张图片,,,你可以上传5张后  再传5张的 一天最多能穿51张图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 18:15:21编辑过]

楼主:
呵呵,同事们说我是个"野大夫"

网友B:
靠,哥们你真够野的,,又学到几招了。平时搞这个老头痛

楼主:
呵呵.我也是!这不是没有办法的野办法吗?

网友C:
晕~~~真是太有创意了。。。支持你。顶!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又学了一招,等下弄块板子试试

楼主:
呵呵,还好没有砖头砸过来!

网友D:
哥们你真够野的

网友E:
是不是应该附上“小朋友请勿轻易模仿或者请在家长的监护下操作”之类的词进去?呵呵~~

楼主:
12楼的兄弟,我发帖只是为了共同学习,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来的,无耻二字从何说起啊?

网友A:
一起bs 12楼的家伙

网友F:
有点野蛮,不过也是创新

楼主:
是的,双面板是不能用的,还有贴片的元件也不能用这种方法!

网友G:
高,实在是高

网友H:
有专门的工具,类似电吹风,比这样好多了。不过有点贵

网友I:
我不赞成楼主用的这种野蛮的方法!因为有许多元件是塑料外壳的(比如继电器),不知道用这个方法拆下来会成什么样子?有N多元件对环境温度很敏感(比如电解电容等),用这种方法拆下来会让N多种我们不常找得到的元件报废!比如晶振、集成电路、高档的小体积电容、各种传感器、继电器、超小型开关和各种接插件等等。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元件真是千金难求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用吸锡器或吸锡带,没有的话可用一些报废的双绞线(也称花线),去皮后粘好松香,紧贴在要拆的元件脚上,用电烙铁压着他们加热后轻拉花线,元件脚上的焊锡就会被花线吸走,一次吸不完再来一次,直到元件的脚上的焊锡被吸完为止。这样无论元件有多少个脚无论焊盘有多大无论元件的形体怎样都能把它毫发无损的拆下来!

网友J:
还是用风枪踏实些,这些元件还能用吗?

网友K:
不错,值得学习和推广

楼主(2008-09-17):
以下是引用初哥在2008-8-21 23:22:06的发言:

我不赞成楼主用的这种野蛮的方法!因为有许多元件是塑料外壳的(比如继电器),不知道用这个方法拆下来会成什么样子?有N多元件对环境温度很敏感(比如电解电容等),用这种方法拆下来会让N多种我们不常找得到的元件报废!比如晶振、集成电路、高档的小体积电容、各种传感器、继电器、超小型开关和各种接插件等等。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元件真是千金难求啊!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用吸锡器或吸锡带,没有的话可用一些报废的双绞线(也称花线),去皮后粘好松香,紧贴在要拆的元件脚上,用电烙铁压着他们加热后轻拉花线,元件脚上的焊锡就会被花线吸走,一次吸不完再来一次,直到元件的脚上的焊锡被吸完为止。这样无论元件有多少个脚无论焊盘有多大无论元件的形体怎样都能把它毫发无损的拆下来!

以我多次通过这种野蛮的方式拆卸下来的元件来看你说的这些东西有9成多是好用的.我以前也是采用花线的方式拆卸,但是存在一些缺点,慢自不必说了.那种双层板用这种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你很难吸净板子中间的焊锡.当然啦对于那些千金难求的元件我自己都舍不得用这种方法拆卸的

网友L(2008-10-19):
你真够野的

网友M:
好强大…厉害…厉害…

不过可能会损伤电容吧…我以前焊电容的时候,很容易把电容焊坏的…好象只要温度一高,电容就很容易坏…

网友N(2009-05-17):
挺有创意的   不错

网友O:
对你很无语了

网友P(2009-10-26):
确实有狠,

网友Q(2009-12-10):
比我们还野蛮 服了

网友R:
我用锣铁拆个电容用了5MIN ,还是这哥们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