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位寻址功能

楼主(2008-08-03):
什么是位寻址功能?字节直接寻址和位寻址功能它们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有些可以进位寻址有些又不行呢?
哪位大虾能帮忙解释一下,小弟不才~~

网友A:
字节直接寻址和位寻址功能都是根据地址找到执行指令所需要的操作数。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代表地址的操作数不同。字节直接寻址一般用16进制数直接写出,位寻址则还要加“.”,然后指出具体的操作位。此外针对这两种寻址方式的指令有许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专门用来进行字节直接寻址的指令有许多是不能用于位寻址,专门用来进行位寻址的指令有许多是不能用于直接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