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ABLE的地址是什么

楼主(2008-08-06):
         ORG    OOH
START:
          MOV    DPTR,#TABLE
LOADTABLE:
          CLR    A
          MOVC   A,@A+DPTR
          CJNE   A,#88H,DISPLAY
          JMP    START
DISPLAY:
          MOV    P1,A
          CALL   DELAY
          INC    DPTR
          JMP    LOADTABLE
DELAY:
          MOV    R3,#20
   D1:
          MOV    R4,#20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TABLE:
          DB     0FEH,0FDH,0FBH,0F7H
          DB     0EFH,0DFH,0BFH,07FH
          DB     07FH,0BFH,0DFH,0EFH
          DB     0F7H,0FBH,0FDH,0FEH
          DB     88H
          END

        程序“MOV    DPTR,#TABLE”的意思是把数据表TABLE的地址加载到DPTR中,那么在这里TABLE的地址是什么?小弟真是不解,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TABLE: 的地址就是表的开始地址,也就是0FEH  的地址  。。汇编程序,吧源程序进行汇编后能自动计算出这个地址来,,,具体的的地址可以从keil c51  的相关文件里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