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08-08-12):
1.在使用编码器测量角度的计算中,为什么会在不同情况下做加1脉冲值或减1脉冲值处理,例如在正区域(转动前角度为正)正转时低8位加1,高8位加0,在负区域正转时低8位减1,高8位减0,然后才做BCD计算调整
2.还有个问题就是显示-0和0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判断下限时分8000H和0000H这两种情况

楼主: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