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思维上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14):
请问一下 我 现在想要LED和数码管同时显示 也就是要2个程序同时运行 应该怎么连接啊?现在总是要么数码管先显示,要么LEd先亮 无法同时进行

网友A:
你这样区分是转牛角尖阿!不用区分的,其实,相差那么几个us 的时间!

网友B(2009-03-26):
汗~~其实可以一起亮!编程好就行了!线路要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