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A,B两点间用红黑表笔打从A(红笔)到B(黑笔)通。 从B到A不通,那再电路中电流应该是怎么样流向啊?

网友A:
A(红笔)到B(黑笔)

网友B:
晕!应是B到A!
用电阻档时,黑色笔这正!!

网友C:
正确答案是这样的:数字万用表是红正黑负,模拟万用表是黑正红负.你用的应该是数字万用表,所以上面的回答都正确!

网友D(2015-03-18):
对电池而言,黑正红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