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一段能播放歌的程序?

楼主(2008-08-16):
用按键控制单片机,按键按下后,能播放歌,主要不知道歌的歌谱怎么用汇编编写,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可以先从网上找一段别的汇编程序,这个很多,然后下载歌的曲谱了,把曲谱的部分替换掉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B:
上面有详细的例子

网友C:
有了谱和延时就好了,下面就好做了.推荐你最好用中断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