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关于51单片机定时器

楼主(2008-08-18):
请问那个有关于51定时器的使用的相关安列或者文章(用c写的),小弟才开始学习使用不是很清楚,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我再网上找到很多都是汇编的。。。但我是要用c的,所以再这里求教谢谢拉。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8-18 11:20:10编辑过]

网友A: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P1^0;

void main()

{

TMOD=0X10; // T1为定时,方式1(不能自动重装载)

TR1=1; //开定时T1

m=1; //初值为高电平,可以不写

while(1) //死循环

{ TH1=(-5000)>>8; //16位定时器设置初值5ms

TL1=-5000;

while(TF1==0); //定时没有到,TF1==0则等待

{ TF1=0; //定时到,TF1==1清零

m=0; //输出低电平

TH1=(-12000)>>8; //T1设置初值12ms

TL1=-12000;

while(TF1==0); //定时没有到,则等待

{TF1=0;m=1;} //清零,同时输出高电平

}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18 11:10:43编辑过]

网友A:
另外您还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关于定时器和计数器的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36.html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