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霓虹灯控制》

楼主(2008-08-18):
     ORG 0000H
      LJMP ST
      ORG 0100H
   ST:MOV R1,#03
  LP1:MOV R0,#0
      MOV DPTR,#TAB
  LP2: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Y
      INC R0
      CJNE R0,#10,LP2
      DJNZ R1,LP1
      MOV P1,#00H
      SJMP ST
 DELY:MOV R4,#100
  DL1:MOV R2,#10
  DL2:MOV R3,#7DH
  DL3:NOP
      NOP
      DJNZ R3,DL3
      DJNZ R2,DL2
      DJNZ R4,DL1
      RET
  TAB:DB 18H,24H,42H,81H,00H
      DB 81H,42H,24H,18H,00H
      END

怎么样可以从两边向中间3次,再从中间向两边5次?

网友A:
  ORG 0100H
    LP1:MOV R0,#0
      MOV DPTR,#TAB
  LP2: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ELY
      INC R0
      CJNE R0,#40,LP2
       MOV P1,#00H
      SJMP  LP1
 DELY:MOV R4,#100
  DL1:MOV R2,#10
  DL2:MOV R3,#7DH
  DL3:NOP
      NOP
      DJNZ R3,DL3
      DJNZ R2,DL2
      DJNZ R4,DL1
      RET
  TAB:DB 18H,24H,42H,81H,00H,18H,24H,42H,81H,00H,18H,24H,42H,81H,00H
      DB 81H,42H,24H,18H,00H,81H,42H,24H,18H,00H,81H,42H,24H,18H,00H, 81H,42H,24H,18H,00H,81H,42H,24H,18H,00H
END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数据表扩展一下,上面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不怕麻烦的话,也可以将两种闪烁的程序分开来写。

网友B(2009-01-01):
就跑马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