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汇编语言指令集

楼主(2008-08-20):
哪里有汇编语言指令集???

网友A:
51汇编语言指令集

2         符号定义表

符号

含义

Rn

R0~R7寄存器n=0~7

Direct

直接地址,内部数据区的地址RAM(00H~7FH)

SFR(80H~FFH) B,ACC,PSW,IP,P3,IE,P2,SCON,P1,TCON,P0

@Ri

间接地址Ri=R0或R1   8051/31RAM地址(00H~7FH)  8052/32RAM地址(00H~FFH)

#data

8位常数

#data16

16位常数

Addr16

16位的目标地址

Addr11

11位的目标地址

Rel

相关地址

bit

内部数据RAM(20H~2FH),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直接地址的位

2         指令介绍

指令

字节

周期

动作说明

算数运算指令

1.ADD A,Rn

1

1

将累加器与寄存器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2.ADD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与直接地址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3.ADD A,@Ri

1

1

将累加器与间接地址的内容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4.ADD A,#data

2

1

将累加器与常数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5.ADDC A,Rn

1

1

将累加器与寄存器的内容及进位C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6.ADDC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与直接地址的内容及进位C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7.ADDC A,@Ri

1

1

将累加器与间接地址的内容及进位C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8.ADDC A,#data

2

1

将累加器与常数及进位C相加,结果存回累加器

9.SUBB A,Rn

1

1

将累加器的值减去寄存器的值减借位C,结果存回累加器

10.SUBB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的值减直接地址的值减借位C,结果存回累加器

11.SUBB A,@Ri

1

1

将累加器的值减间接地址的值减借位C,结果存回累加器

12.SUBB A,0data

2

1

将累加器的值减常数值减借位C,结果存回累加器

13.INC A

1

1

将累加器的值加1

14.INC Rn

1

1

将寄存器的值加l

15.INC direct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加1

16.INC @Ri

1

1

将间接地址的内容加1

17.INC DPTR

1

1

数据指针寄存器值加1

说明:将16位的DPTR加1,当DPTR的低字节(DPL)从FFH溢出至00H时,会使高字节(DPH)加1,不影响任何标志位

18.DEC A

1

1

将累加器的值减1

19.DEC Rn

1

1

将寄存器的值减1

20.DEC direct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减1

21.DEC @Ri

1

1

将间接地址的内容减1

22.MUL AB

1

4

将累加器的值与B寄存器的值相乘,乘积的低位字节存回累加器,高位字节存回B寄存器

说明:将累加器A和寄存器B内的无符号整数相乘,产生16位的积,低位字节存入A,高位字节存入B寄存器。如果积大于FFH,则溢出标志位(OV)被设定为1,而进位标志位为0

23.DIV AB

1

4

将累加器的值除以B寄存器的值,结果的商存回累加器,余数存回B寄存器

说明:无符号的除法运算,将累加器A除以B寄存器的值,商存入A,余数存入B。执行本指令后,进位位(C)及溢出位(OV)被清除为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0 22:30:53编辑过]

网友A:
24.DA A

1

1

将累加器A作十进制调整,

若(A) 3-0>9或(AC)=1,则(A) 3-0←(A)3-0+6

若(A) 7-4>9或 (C)=1,则(A) 7-4←(A)7-4+6

逻辑运算指令

25.ANL A,Rn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寄存器的值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26.ANL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直接地址的内容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27.ANL A,@Ri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间接地址的内容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28.ANL A,#data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常数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29.ANL direct,A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累加器的值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30.ANL direct,#data

3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常数值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31.ORL A,Rn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寄存器的值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2.ORL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直接地址的内容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3.ORL A,@Ri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间接地址的内容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4.ORL A,#data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常数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5.ORL direct,A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累加器的值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36.ORL direct,#data

3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常数值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37.XRL A,Rn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寄存器的值做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8.XRL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直接地址的内容做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39.XRL A,@Ri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间接地扯的内容做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40.XRL A,#data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常数作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累加器

41.XRL direct,A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累加器的值做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42.XRL direct,#data

3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与常数的值做X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该直接地址

43.CLR A

1

1

清除累加器的值为0

44.CPL A

1

1

将累加器的值反相

45.RL A

1

1

将累加器的值左移一位

46.RLC A

1

1

将累加器含进位C左移一位

47.RR A

1

1

将累加器的值右移一位

48.RRC A

1

1

将累加器含进位C右移一位

49.SWAP A

1

1

将累加器的高4位与低4位的内容交换。(A)3-0←(A)7-4

数据转移指令

50.MOV A,Rn

1

1

将寄存器的内容载入累加器

51.MOV A,direct

2

1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载入累加器

52.MOV A,@Ri

1

1

将间接地址的内容载入累加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20 22:32:11编辑过]

网友A:
53.MOV A,#data

2

1

将常数载入累加器

54.MOV Rn,A

1

1

将累加器的内容载入寄存器

55.MOV Rn,direct

2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载入寄存器

56.MOV Rn,gdata

2

1

将常数载入寄存器

57.MOV direct,A

2

1

将累加器的内容存入直接地址

58.MOV direct,Rn

2

2

将寄存器的内容存入直接地址

59.MOV direct1, direct2

3

2

将直接地址2的内容存入直接地址1

60.MOV direct,@Ri

2

2

将间接地址的内容存入直接地址

61.MOV direct,#data

3

2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62.MOV @Ri,A

1

1

将累加器的内容存入某间接地址

63.MOV @Ri,direct

2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存入某间接地址

64.MOV @Ri,#data

2

1

将常数存入某间接地址

65.MOV DPTR,#data16

3

2

将16位的常数存入数据指针寄存器

66.MOVC A,@A+DPTR

1

2

(A) ←((A)+(DPTR))

累加器的值再加数据指针寄存器的值为其所指定地址,将该地址的内容读入累加器

67.MOVC A,@A+PC

1

2

(PC)←(PC)+1;(A)←((A)+(PC))累加器的值加程序计数器的值作为其所指定地址,将该地址的内容读入累加器

68.MOVX A,@Ri

1

2

将间接地址所指定外部存储器的内容读入累加器(8位地址)

69.MOVX A,@DPTR

1

2

将数据指针所指定外部存储器的内容读入累加器(16位地址)

70.MOVX @Ri,A

1

2

将累加器的内容写入间接地址所指定的外部存储器(8位地址)

71.MOVX @DPTR,A

1

2

将累加器的内容写入数据指针所指定的外部存储器(16位地址)

72.PUSH direct

2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压入堆栈区

73.POP direct

2

2

从堆栈弹出该直接地址的内容

74.XCH A,Rn

1

1

将累加器的内容与寄存器的内容互换

75.XCH A,direct

2

1

将累加器的值与直接地址的内容互换

76.XCH A,@Ri

1

1

将累加器的值与间接地址的内容互换

77.XCHD A,@Ri

1

1

将累加器的低4位与间接地址的低4位互换

布尔代数运算

78.CLR C

1

1

清除进位C为0

79.CLR bit

2

1

清除直接地址的某位为0

80.SETB C

1

1

设定进位C为1

81.SETB bit

2

1

设定直接地址的某位为1

82.CPL C

1

1

将进位C的值反相

83.CPL bit

2

1

将直接地址的某位值反相

84.ANL C,bit

2

2

将进位C与直接地址的某位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进位C

85.ANL C,/bit

2

2

将进位C与直接地址的某位的反相值做AND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进位C

86.ORL C,bit

2

2

将进位C与直接地址的某位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进位C

87.ORL C,/bit

2

2

将进位C与直接地址的某位的反相值做OR的逻辑判断,结果存回进位C

88.MOV C,bit

2

1

将直接地址的某位值存入进位C

89.MOV bit,C

2

2

将进位C的值存入直接地址的某位

90.JC rel

2

2

若进位C=1则跳至rel的相关地址

91.JNC rel

2

2

若进位C=0则跳至rel的相关地址

网友A:
92.JB bit,rel

3

2

若直接地址的某位为1,则跳至rel的相关地址

93.JNB bit,rel

3

2

若直接地址的某位为0,则跳至rel的相关地址

94.JBC bit,rel

3

2

若直接地址的某位为1,则跳至rel的相关地址,并将该位值清除为0

程序跳跃

95.ACALL addr11

2

2

调用2K程序存储器范围内的子程序

96.LCALL addr16

3

2

调用64K程序存储器范围内的子程序

97.RET

1

2

从子程序返回

98.RETI

1

2

从中断子程序返回

99.AJMP addr11

2

2

绝对跳跃(2K内)

100.LJMP addr16

3

2

长跳跃(64K内)

101.SJMP rel

2

2

短跳跃(2K内)-128~+127字节

102.JMP @A+DPTR

1

2

跳至累加器的内容加数据指针所指的相关地址

103.JZ rel

2

2

累加器的内容为0,则跳至rel所指相关地址

104.JNZ rel

2

2

累加器的内容不为0,则跳至rel所指相关地址

105.CJNE A,direct,rel

3

2

将累加器的内容与直接地址的内容比较,不相等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06.CJNE A,#data,rel

3

2

将累加器的内容与常数比较,若不相等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07.CJNE @Rn,#data,rel

3

2

将寄存器的内容与常数比较,若不相等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08.CJNE @Ri,#data,rel

3

2

将间接地址的内容与常数比较,若不相等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09.DJNZ Rn,rel

2

2

将寄存器的内容减1,不等于0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10.DJNZ direct,rel

3

2

将直接地址的内容减1,不等于0则跳至rel所指的相关地址

111.NOP

1

1

无动作

网友B(2008-11-17):
新手正好学习。

网友C(2009-03-26):
二楼太牛了,偶的神啊!!!

网友D(2009-07-06):
恩,的确,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E(2009-12-12):
我这有你给个地址给我我发给你!

8793682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