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得到高手的帮忙!!

楼主(2008-08-22):
    大家好,我在学习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想请各位好友的帮助,我自己设计了个工程,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来实现蜂鸣器的音乐响声,另外是实现8个流水灯的操作,我想把这两个独立的程序组合起来可是总是实现不了,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程序如下:
第一个是实现:单片机的唱歌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sbit BEEP=P0^7;     //喇叭输出脚
uchar th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T0的值高8位
uchar tl0_f;      //在中断中装载的T0的值低8位

uchar code freq[36*2]={   //T0的值,及输出频率对照表
0xA9,0xEF,//00220HZ ,1 //0
0x93,0xF0,//00233HZ ,1#
0x73,0xF1,//00247HZ ,2
0x49,0xF2,//00262HZ ,2#
0x07,0xF3,//00277HZ ,3
0xC8,0xF3,//00294HZ ,4
0x73,0xF4,//00311HZ ,4#
0x1E,0xF5,//00330HZ ,5
0xB6,0xF5,//00349HZ ,5#
0x4C,0xF6,//00370HZ ,6
0xD7,0xF6,//00392HZ ,6#
0x5A,0xF7,//00415HZ ,7
0xD8,0xF7,//00440HZ 1 //12
0x4D,0xF8,//00466HZ 1# //13
0xBD,0xF8,//00494HZ 2 //14
0x24,0xF9,//00523HZ 2# //15
0x87,0xF9,//00554HZ 3 //16
0xE4,0xF9,//00587HZ 4 //17
0x3D,0xFA,//00622HZ 4# //18
0x90,0xFA,//00659HZ 5 //19
0xDE,0xFA,//00698HZ 5# //20
0x29,0xFB,//00740HZ 6 //21
0x6F,0xFB,//00784HZ 6# //22
0xB1,0xFB,//00831HZ 7 //23
0xEF,0xFB,//00880HZ `1
0x2A,0xFC,//00932HZ `1#
0x62,0xFC,//00988HZ `2
0x95,0xFC,//01046HZ `2#
0xC7,0xFC,//01109HZ `3
0xF6,0xFC,//01175HZ `4
0x22,0xFD,//01244HZ `4#
0x4B,0xFD,//01318HZ `5
0x73,0xFD,//01397HZ `5#
0x98,0xFD,//01480HZ `6
0xBB,0xFD,//01568HZ `6#
0xDC,0xFD,//01661HZ `7 //35
};
/********************************************************************

 函 数 名:time0()
 功    能:定时中断0子程序
 说    明:用于产生唱歌频率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设    计:yangm_cui           日    期:2008-03-19
 修    改:                    日    期:
***********************************************************************/
timer0() interrupt 1
{
TL0=tl0_f;TH0=th0_f;  //调入预定时值
BEEP=~BEEP;    //取反音乐输出IO
}
/********************************************************************

 函 数 名:changedata()
 功    能:音乐符号串解释子程序
 说    明:音乐符号串解释
 入口参数:要解释的音乐符号串,输出的音调串,输出的时长串
 返 回 值:无
 设    计:yangm_cui           日    期:2008-03-19
 修    改:                    日    期:
***********************************************************************/
changedata(uchar *song,uchar *diao,uchar *jie)
{
uchar i,i1,j;
char gaodi;         //高低+/-12音阶
uchar banyin;        //有没有半个升音阶
uchar yinchang;        //音长
uchar code jie7[8]={0,12,14,16,17,19,21,23}; //C调的7个值
*diao=*song;
for(i=0,i1=0;;)
{
gaodi=0;          //高低=0
banyin=0;         //半音=0
yinchang=4;         //音长1拍
if((*(song+i)=='|') || (*(song+i)==' ')) i++;
switch(*(song+i))         //拍子间隔和一个空格过滤
{
case ',': gaodi=-12;i++;     //低音
break;
case '`': gaodi=12;i++;      //高音
break;
}
if(*(song+i)==0)        //遇到0结束
{
*(diao+i1)=0;         //加入结束标志0
*(jie+i1)=0;
return;
}
j=*(song+i)-0x30; i++;       //取出基准音
j=jie7[j]+gaodi;        //加上高低音
yinc: switch(*(song+i))
{
case '#':          //有半音j加一个音阶
i++;j++;
goto yinc;
case '-':          //有一个音节加长
yinchang+=4;
i++;
goto yinc;
case '_':          //有一个音节缩短
yinchang/=2;
i++;
goto yinc;
case '.':          //有一个加半拍
yinchang=yinchang+yinchang/2;
i++;
goto yinc;
}
*(diao+i1)=j;         //记录音符
*(jie+i1)=yinchang;       //记录音长
i1++;
}
}
/********************************************************************

 函 数 名:play()
 功    能:奏乐子程序
 说    明:
 入口参数:要演奏的音乐符号串
 返 回 值:无
 设    计:yangm_cui           日    期:2008-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play(uchar *songdata)
{
uchar i,c,j=0;
uint n;
uchar xdata diaodata[112];      //音调缓冲
uchar xdata jiedata[112];      //音长缓冲
changedata(songdata,diaodata,jiedata);   //解释音乐符号串
TR0=1;
for(i=0;diaodata!=0;i++)     //逐个符号演奏
{
tl0_f=freq[diaodata*2];      //取出对应的定时值送给T0
th0_f=freq[diaodata*2+1];
for(c=0;c
for(n=0;n<32000;n++);
TR0=0;
for(n=0;n<500;n++);       //音符间延时
TR0=1;
}
TR0=0;
}
//仙剑
//乐谱数组定义
uchar code xianjian[]={
"|3_3_3_2_3-|2_3_2_2_,6,6_,7_|12_1_,7,6_,5_|,6---|"
"3_3_3_2_3.6_|5_6_5_5_22_3_|45_4_32_1_|3.--3_|"
"67_6_55_3_|5--3_5_|26_5_32_3_|3---|"
"26_6_6-|16_6_66_7_|`17_6_76_7_|3.--3_|"
"67_6_55_3_|5--3_5_|67_6_76_7_|3---|"
"26_6_6-|16_6_66_7_|`17_6_7.5_|6---|"
};

/********************************************************************

 函 数 名:main()
 功    能:主程序
 说    明:乐谱方式输入的音乐播放,仙剑奇侠传
 入口参数:
 返 回 值:无
 设    计:yangm_cui           日    期:2008-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0的16位工作模式
TR0 = 0;
ET0 = 1;
EA = 1;
while(1)
{
play(xianjian);
}
}

第二个是实现流水灯的操作: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z的取值为这个函数的延时ms数,如delay(200);大约延时200ms.
{     //delay(500);大约延时500ms.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a,i,j;
while(1)        //大循环
  {
      for(j=0;j<2;j++)//主要是为了实现两次LED灯的循环,每次包括自上而下也包括自下而上。
       {
     a=0xfe;     //赋初值
    for(i=0;i<8;i++)   //左移
     {
     P1=a;       //点亮小灯
     delay(200); //延时200毫秒
     a=_crol_(a,1); //将a变量循环左移一位
      }
    a=0x7f;
      for(i=0;i<8;i++)  //右移
     {
     P1=a;       //点亮小灯
        delay(200); //延时200毫秒
      a=_cror_(a,1); //将a变量循环右移一位
     }
       }
       P1=0xff;  //全部熄灭
       for(j=0;j<10;j++)
         {
        delay(300); //延时
          P1=~P1;      //全部取反10次,既闪烁5次

        }
  }
}

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侠的回帖,我将不甚感激!!谢谢!!!

网友A:
合起来恐怕不行吧,单片机是单线程的,同时只能做一件事情啊

楼主:
但是如果我想实现流水灯和音乐同时进行,可以给点意见吗?
我是想在蜂鸣器播放的同时,来控制流水灯的操作,不知到该怎么进行?
如果有程序的请给我参考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2009-03-09):
在你播放音乐的程序中添加流水灯的代码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