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自认为高手就来试试这个!

楼主(2008-08-25):
最简单的流水肯定难不倒自认为高手的您啦,题目也是非常的简单,8个流水灯,要求第一个1/8亮,第二个2/8亮,第三个3/8亮第四个4/8亮,一直到第八个8/8亮也就是全亮!也许您说了,单片机是数字电路,没有模拟的信号,不可能作到半亮半不亮的状态,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好好想办法还是有的!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手,但感觉该题不是很难,
可以使用2 个不同的变量,一个控制8个流水灯的公共线电源,另一个变量控制相应部分的另一端就可以了吧
就象动态控制LED显示一样。

网友B:
可不可以用串电阻限流的方法啊!就好像电气工程里电动机串电阻降压启动那样? 有时间试试!楼主应该给点提示啊!

网友C:
用方波占空比来控制LED亮度  LED视频大屏幕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D:
其实我觉得用动态扫描就OK,
控制好亮灯的时间长度和灭灯的时间长度,
就应该可以控制亮度

网友E:
看不懂  不过 过几天就会了

网友F(2021-04-10):
PWM脉宽调制

网友G: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ight1=P1^7;
sbit light2=P1^6;
sbit light3=P1^5;
sbit light4=P1^4;
sbit light5=P1^3;
sbit light6=P1^2;
sbit light7=P1^1;
sbit light8=P1^0;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TH0=(65536-4500)/256; //装初值12M晶振定时50ms数为5000
        TL0=(65536-4500)%256;
        count++;

        if(count==1){light1=1;light2=1;light3=1;light4=1;light5=1;light6=1;light7=1;light8=0;}
        if(count==2){light1=1;light2=0;light3=0;light4=0;light5=0;light6=0;light7=0;light8=0;}
        if(count==3){light1=1;light2=1;light3=1;light4=1;light5=1;light6=0;light7=0;light8=0;}
        if(count==4){light1=0;light2=1;light3=0;light4=0;light5=0;light6=0;light7=0;light8=0;}
        if(count==5){light1=1;light2=0;light3=1;light4=1;light5=1;light6=1;light7=0;light8=0;}
        if(count==6){light1=1;light2=1;light3=0;light4=0;light5=0;light6=0;light7=0;light8=0;}
        if(count==7){light1=1;light2=1;light3=1;light4=1;light5=0;light6=0;light7=0;light8=0;}
        if(count==8){light1=1;light2=1;light3=1;light4=0;light5=0;light6=0;light7=0;light8=0;count=0;}
}

void main()
{
        TMOD=0x11;        //将定时器0设置成工作方式1
        TH0=(65536-4500)/256; //装初值12M晶振定时50ms数为5000
        TL0=(65536-45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中断
        TR0=1;//开关计时器0

        while(1)
   {

    }
}

网友H:
用PWM方法,8级分辨率就行了.
koboman 的PWM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