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下,自制ISP下载线问题

楼主(2008-08-27):
使用的 ISPLAY 1.5  用的Altera 的ByteBlaster 下载线

上电后 可以检测 但再次检测后就无法检测到了

然后断电 再上电 又可以检测一次 但再次检测一样无法检测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这个是电路图  后来我把那几个电阻全部去掉了(这些电阻是干嘛用的?升压?)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我把是焊在万用板上的,重新焊接一次就好了 没装好

网友B(2009-06-12):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C:
考虑一下我的这个电路图,我的能用738634698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