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

楼主(2008-08-27):
#include<reg51.h>
sbit M = P2^3;
sbit key=P2^0;
sbit key2=P2^1;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A0,/*0*/
        0xEE,/*1*/
        0xD0,/*2*/
        0xC4,/*3*/
        0x8E,/*4*/
        0x85,/*5*/
        0x81,/*6*/
        0xEC,/*7*/
        0x80,/*8*/
        0x84,/*9*/};

void delay2(void)
{
unsigned char ja;
for(ja=125;ja>0;ja--);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n,j;
for(j=i;j>0;j--)
for(n=200;n>0;n--);
}
//*************************
//xian shi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bb=1,cc;
while(1)
{
if(key==0)
{
delay(250);
if(key==0)
{
cc++;
bb=bb+10;
if(bb==250)
bb=0;
}
}
if(key2==0)
{
delay(250);
if(key2==0)
{
cc--;
bb=bb-10;
if(bb==0)
bb=250;
}
}
if(cc==10)
cc=0;
M=0;
delay(bb);
M=1;
delay(bb);
P1=tab[cc];
}

}

网友A:
这这

还受程序控制吗

呵呵不懂慢慢看

网友B:
a13758777532 你高手啊,这个电机调速程序你测试通过了吧 多谢谢了 正需要呢

网友C(2009-05-14):
有电路结构图就好了

网友D:
始终没有搞明白楼主那个数字表。

楼主(2010-03-01):
数值表是LED的编码

网友E(2017-03-28):
编译下来有错误提示啊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2?MAI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17
creating hex file from
"dianji"...
"dianji" - 0 Error(s), 1 Warn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