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懂集成运放的请进来看看

楼主(2008-08-28):
我想做一个不用单片机控制的LED闪烁的电路!电路里是用的滞回比较器,但是参数可能不匹配!而且在Proteus里一运行就会出错!希望高手给一些方案!

网友A:
干嘛不用555做?

网友B:
你的线路是错的。可做如下更改,变成了标准的震荡线路。R4上端+Vcc按照12V供电的话,把R5接运放负的那头改成接地。在门负和输出之间接R6 ,R2和R1直接接在正门和输出之间,并且在R1的回路中串一个4148的二极管,正端就门输出,负端接电阻。正门到地接一个震荡电容。门输出再接R3到地之间串接发光管。参数选择:R1 390K R2 1M R3 10K R4 R5 R6 都是200K震荡电容10uF.看你自己的频率尔改变。

楼主:
能不能把电路图传上来?这样看着有点抽象!谢谢

网友C(2014-11-13):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