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线无法检测到芯片(急)

楼主(2008-08-28):
我用的是 AT89S52单片机在线系统实验板,用自带的下载线无法检测到芯片 错误(signature bytes ff ff ff ) 用的是EASY 51Progrommer(ver1.2),当我把ISP下载线接到板上,电源指示灯就变暗  甚至不亮了 ,求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这是短路了 仔细看下电路

网友B(2014-11-13):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