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单片机高手为我解惑

楼主(2008-08-30):
请高手为我解惑: 我是电气专业的,我自学了一段时间 51, 算是入了门吧,可还是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原理都懂一点,上次自己准备根据http://www.51hei.com  上的资料做一个数字温度计确始终没能完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有人说单片机最重要的就是编程了,是这样的吗?总之就是不知道怎样系统的一步步的罢这学好 还望高手能帮我,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8-30 9:30:52编辑过]

网友A:
别人说什么,你很在意吗?把你做的发到我的邮箱,交流一下!xhs1950@163.com

网友B:
尽管我也是初学!但可以交流一下经验!我个人觉得玩单片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不能着急!学习应该由浅入深!不要一上来就做很难的模块,一是不容易做出来,而且会打消积极性!我的学习过程是先自己焊了板子,了解了什么是最小系统,后来要做ISP下载线,所以又了解了一点串口通信的知识!当然由于某些原因下载线没做成,后来就用仿真做!先是控制LED流水灯!然后是数码管驱动包括动态和静态的!后来就研究LED点阵,8X8,16X16,32X16,再到128X16。。。 然后再学键盘,再学串口通信,接着是液晶显示,然后是AD转换。。。所有这些学完并且大部分能掌握住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应用了!
     由于我现在也只学到了液晶这一块!所以过多的就不说了,以免误人子弟!呵呵! 希望能对你有点帮助吧!有机会可以互相讨教啊!我QQ:303943979

网友C(2014-11-13):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