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光敏三极管?三个管脚怎么区分ebc

楼主(2008-08-30):
如题,买了一个光敏三极管,外形跟AD590差不多
有一个小帽,并有凸出的一块地方
有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管

网友A:
光敏三极管的检测 光敏三极管只有集电极C和发射极E两个引脚,基极B为受窗口。通常,较长(或靠近管键的一端)的引脚为E极,较短的引脚的C极。达林顿型光敏三极管封装缺圆的一侧为C极。 检测时,先测量光敏三极管的暗电阻:将光敏三极管的受光窗口用黑纸或黑布遮住,再将万用表置于R×1k档。红表笔和黑表笔分别接光敏三极管的两个引脚。正常时,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若测出一定阻值或阻值接近0,则说明该光敏三极管已漏电或已击穿短路。 测量光敏三极管的亮电阻:在暗电阻测量状态下,若将遮挡受光窗口的黑纸或黑布移开,将受光窗口靠近光源,正常时应有15~30kΩ的电阻值。则说明光敏三极管已开路损坏或灵敏度偏低。http://www.51hei.com/chip/401.html
[此贴子已经被admin于2008-8-31 8:49:04编辑过]